求助日立牌P-26D-045黑白电视机电路图

楼主(2024-03-14):
偶得一台日立P26D-045黑白电视机,故障三无,想打理却无从下手,哪位大神有此机电路图,请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先检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版主的支援,有维修方向了。

楼主:
嗯,是的,要先检查电源,先看看+12V是否正常,开机后灯丝不亮,转动电位器,喇叭有轻微的摩擦声。

网友:
多半是电源厚膜集成损坏,用7812两片并联代换就完成了,去掉中间部分元件,保留前后电容,一个小时就好,如果有必要加大散热片,不需要看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好图纸。

网友:
P26D是六片机吧?

网友:
这机器,当年514元,要票。我家的是白色的,现在还在,不知道能不能开机。

网友B:
这种机器修理不需要电路图吧,凭感觉就能八九不离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器修理不需要电路图吧,凭感觉就能八九不离十

既然问了,应该就不熟悉这电路,熟悉的自然就知道KC581/583,还有个B337,,,,

网友(2024-04-21):
引用 网友A:

日立P-26居然也用了P-24机芯两块集成电路 HA1144  HA1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