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92封装的9014等管子,不同厂家,不同批次的管子,管脚排布都是一样的吗?有例外...

楼主(2024-03-14):
TO92封装的9014等管子,不同厂家,不同批次的管子,管脚排布都是一样的吗?有例外吗?上机前可以不再进行管脚确认吗?其它型号的管子呢?

网友:
不一样,现在多数是ebc的排列,早些年还有bce排列的。

网友:
同型号三极管管脚排列不一样通常是冒牌货。

网友:
南晶的9014,不知道还有多少厂家有这种情况,总之来路不明的话慎重为妙

网友:
一般一样,但好像欧产的有不一样,也可能是抹字另打上去的,一般管脚都统一

网友:
早年的直接标注,后期的几种都有,使用前测量下。

网友:
大量订货 特殊要求可以自定义脚标。

网友:
不同厂家的三极管,只要是同型号的,管脚排列是一样的。不然肯定是假的,

网友:
  9014管脚排列不一样有的,旧板上拆的原装也有二种,ebc和bce排列都有,看外观应该不是假冒,

上机前必须管脚确认,其它型号的管子也一样,特别是二手管,上晶体管测试仪看下.

网友:
手头接触的管子,E都是在外侧,C和B就就不好说了,1300系列开关管,C在中间,90系列小三极管B在中间,也有其它小型号的三极管C在中间

网友:
有二种,-个是欧州标准,-个是美标,所以同一个型号看哪产的。

网友:
看你的需求了, 能定货的,  遇见不少特殊的 ,修品牌小电器遇见过7805引脚不一样的 ,90系列接触的少 ,不过经销过特殊的  92封装元件 ,  应该是工厂剩余物资  ,用之前起码大致测量一下引脚,   比如测量放大倍数, 这样引脚就清楚了

网友:
曾经见过一款大功率管BU208,为了不用绝缘片发射极接在外壳,(E,C对调了)。

网友:
曾经八九十年代用过棒子的CS9000和SS9000系列;管脚是一致的;后国产进口芯片封装就有EBC和BCE;国产管早期部标是E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