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根德机器怎么使用?

楼主(2024-03-14):
根德CBH2000电台,不知道怎么用
按几个妞,全有反应
按下麦克风的按钮,说一句话,看到表头摆动
AM/FM不知道指的是什么?

网友:
还有这宝贝?

网友A:
ht删除tps://pan.ba删除idu.com/s/1-Eke0xIEPi-3yRDErWyhcg
提取码:just
删除两处“删除”

网友B:
断电的情况下 连接天线  然后调节频率通信即可  不过玩这个需要有无线电证 否则当地有关部门会没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断电的情况下 连接天线  然后调节频率通信即可  不过玩这个需要有无线电证 否则当地有关部门会没收

这台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己经没有发射许可频道可以发射.

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发过答复;"短波CB民用段,我国政府从来没有开放过."

多年前河南省香肠族擅自在CB发射,打乱了几个遥远管理电厂供电,被公安刑拘。

即使在其他国家,也是有过半数频道不可发射的

网友:
车载电台需要申请执照,获批后方可使用,否则班房有请。

网友:
  进班房也叫 “进大学” 或 “踩缝纫机”

网友D:
在国内是个摆设。

网友:
玩发射风险大,还是老老实实的玩接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台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己经没有发射许可频道可以发射.

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发过答复;"短波CB ...

谢谢版主科普,后果这么严重,差点翻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国内是个摆设。

说的就是这个理....

网友:
city band,在某些国家是免照的公用频道,在我国不是,所以别发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删除tps://pan.ba删除idu.com/s/1-Eke0xIEPi-3yRDErWyhcg
提取码:just
删除两处“删除”

这台机可算是CB机鼻祖.那时相锁环电路还未发明出来

此机以少量几块石英加减生成十几个频道的收和发频频率,真是费尽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