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的“高稳定” 10A 电流

楼主(2024-03-14):
年前发了个高稳定电流的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17508&extra=

虽然非常稳定(使用 0.1Ω 参考电阻的短稳进入 1ppm 以内尺度),但,这个天耕电阻非常不便宜 大几张毛爷爷就这样光荣了

这样的高稳定电流,想来很多坛友就不想感兴趣了

所以,今天用廉价(几块钱)易得(假货宝和海鲜到处是)的 PBV 10mΩ 电阻,

同样架构测试了 10A 电流,

半小时短稳

对比,天耕 10mΩ 电阻的 10A 短稳

天耕 0.1Ω 参考电阻的 10A 短稳

网友A:
几块钱也太便宜了,是拆机货?

网友:
幾塊錢的應對幾個1e-5的應用是足夠了,再高的要求只能求助大幾百的貨嘍。

网友:
用tec和铝锭给pbv恒温散热的话是不是为了鞍买马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不搞高精尖研究,海鲜的那种四线电阻放在插座里配合示波器测量真有效值电流顺便看看电流波形还是很好的

网友B:
PBV 10mΩ 和天耕 0.1Ω,看这个波浪形的数据曲线,估计是去掉了输出电流后的前面一段数据
这个“IT866”是电流取样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块钱也太便宜了,是拆机货?

肯定啦   又不是用于生产,坛友们有必要买新的么

btw. 这玩意新的几十块钱,不好说值不值这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PBV 10mΩ 和天耕 0.1Ω,看这个波浪形的数据曲线,估计是去掉了输出电流后的前面一段数据
这个“IT866” ...

PBV 10m 是的,整个过程如下,从上电到稳定变化约 80ppm

天耕是稳定后再记录,没记录这个上电曲线

网友:
牛逼,佩服玩基准的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IT866”是电流取样器?

是的,866 是磁通门 DCCT:

同时串联一个 BZ3 10mΩ 做对照

两者互差,866 的取样电阻是 10Ω,实测电阻值 10.00079Ω,两者差 49ppm(假设我这里的电阻和电压测量是准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866 是磁通门 DCCT:

又知道了一个很牛的好东西,二手也不会太贵,就是玩不到那么高的电流。
我精密点的测试只玩到1A,偶尔短时间测试3A,用0.1Ω BZ10取样(实测BZ10 0.1Ω加3A电流1.5小时,温升2℃,以标称20ppm/℃温漂规格算下来,大约变化40ppm内)
下图是用电源给BZ10 0.1Ω加3A电流,温度探头放到BZ10测温孔的底部,记录1.5小时:

“两者互差,866 的取样电阻是 10Ω,实测电阻值 10.00079Ω,两者差 49ppm”
--已经很好了,可能10mΩ准确值太难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尔短时间测试3A,用0.1Ω BZ10取样(实测BZ10 0.1Ω加3A电流1.5小时,温升2℃,以标称20ppm/℃温漂规格算下来,大约变化40ppm内)
下图是用电源给BZ10 0.1Ω加3A电流,温度探头放到BZ10测温孔的底部,...

BZ3 10mΩ 是个不锈钢保温杯,我直接在里面灌纯水   BZ3 0.1Ω 是漏底的,你是怎么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BZ3 10mΩ 是个不锈钢保温杯,我直接在里面灌纯水   BZ3 0.1Ω 是漏底的,你是怎么用的

发现我的BZ10 0.1Ω也是漏底的,有时能夹住DS18B20温度探头,有时温度探头会直接跑到底下去。

只有那只BZ3 10Ω,对于DS18B20温度探头是可以直接插到底(这时DS18B20温度探头靠着电阻内壁)

看来BZ10 0.1Ω加3A电流的温升需要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我的BZ10 0.1Ω也是漏底的,有时能夹住DS18B20温度探头,有时温度探头会直接跑到底下去。

18b20 这样靠在内壁上测到的温度还是差很远的,我是灌纯水后再把热敏电阻泡进去测的 另外 BZ3 本身也要泡油里用,特别是你还用到最大电流

网友:
我的經驗,溫度探頭要和發熱體最大限度靠近,否則溫差會很顯著,無論使用了什麽導熱介質。

网友C:
引用 楼主:
18b20 这样靠在内壁上测到的温度还是差很远的,我是灌纯水后再把热敏电阻泡进去测的  另外 BZ3 本身也 ...

三位小数的温度计?
曾在温湿度计量设备厂待过,记得计量温度只需要两位精度即可。

网友:
玩基准烧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位小数的温度计?
曾在温湿度计量设备厂待过,记得计量温度只需要两位精度即可。

这是 6 位半万用表,测温度到 1mK 很正常吧,测温电桥可是能到 1uK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 6 位半万用表,测温度到 1mK 很正常吧,测温电桥可是能到 1uK 的

只是羡慕您有这么多好设备可用,仅此而已。
很喜欢看您发的帖子和回帖,都非常有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知道了一个很牛的好东西,二手也不会太贵,就是玩不到那么高的电流。
我精密点的测试只玩 ...

将温度探头用高温胶带贴在BZ10内壁,重测:

3A电流时电阻的功率为0.9W,1.5小时后的温升大约3.8℃,有点大
如果电流为2A,功率为0.4W,算下来温升在2℃之内,这个温升还能接受

BZ3、BZ10这类标准电阻的使用说明书,要求电阻放在流动的变压器油中使用,业余测试,真正这样做的估计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BZ3 10mΩ 是个不锈钢保温杯,我直接在里面灌纯水   BZ3 0.1Ω 是漏底的,你是怎么用的

俺的毛子货 P310 应该跟你这个 BZ3 差不多,也是个保温杯,横河厚实,那玩意赶脚是铸铝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866 是磁通门 DCCT:

看到washu的高端传感器,我就要显摆下我的丐中丐版,淘宝1块钱一个买的传感器PCBA,DRV401方案,撺掇个电流探头…精度凑合,输出有探测的纹波(毕竟是很简单的线圈方案,和LEM的大厂比差远了^_^)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washu的高端传感器,我就要显摆下我的丐中丐版,淘宝1块钱一个买的传感器PCBA,DRV401方案,撺掇个电 ...

只能说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毕竟是很简单的线圈方案,和LEM的大厂比差远了

你这个应该比 LEM 的普通传感器牛逼吧

这玩意可简单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应该比 LEM 的普通传感器牛逼吧

比普通的确实牛逼点,但是要和lem的磁通门比就差远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普通的确实牛逼点,但是要和lem的磁通门比就差远了哈

重新上传下看看,手机传太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应该比 LEM 的普通传感器牛逼吧

不过lem的磁通门也有简单版本和复杂版本的…复杂的全新的我看要6000多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