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72袖珍万用表修理

楼主(2024-03-15):
多年前朋友给一人小型万用表MF72,不小心烧了,那时还没有找到电路和图和资料,最近翻出来发现表头是好的,还能动,就在坛里找了一些资料,决定折腾一下,如果能好,带着修个电路啥的方便一下

网友:
表述不清。。。

网友A:
且听下回分解、、、、、、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且听下回分解、、、、、、

上回书说到.... 说哪了?

楼主:
正面图,后面再发维修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且听下回分解、、、、、、

手机拍的照片有点大,无法上传修改之后上传

楼主:
1、更换了红圈内的电阻,分别是R6、R5、R22、R21、R10、R11,其中R10的R9找不到合适了,用了两电阻串联,R9用了个75欧的线绕和一个15欧大红袍
2、一只整流管坏了,找不到同型号的,就用了一只2CK13,测量压降与原装的不想上下,我想应该可以
3、可调电阻的动臂和螺丝被拆下了,但正想用什么能加工一下时,却在我的杂物盒里找到一个,如此巧,这个表修不好,没有天理呀。

楼主:
继续上图,这是原理图和安装位置图,分享给大家

楼主:
过程中使用了电桥,原来是用来测雷管的,爆破专用,被我收藏用来测小电阻非常精准,我有两个,有朋友需要的话可以转让,都是老物件六、七十年代的产品。

楼主:
昨天晚上原件安装完毕,还没有调试,今晚下班后进行调试,不知能否调试成功,很期待

网友:
且听下回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程中使用了电桥,原来是用来测雷管的,爆破专用,被我收藏用来测小电阻非常精准,我有两个,有朋友需要的 ...

你这是物尽其用;一个小电阻箱分钟搞定。

网友:
办事不太利索

楼主:
很遗憾,昨天晚上调试不成功,1.电流档100UA档用一个50UA的电流,调整微调电阻,使用之达到中线,2,测试其它各电流档,基本准确。
2、电阻档由于的调零电阻,调整基本准确
3、直流电压档12.5V档,测试12V电压,显示10V,5V电压显示3.8V,这是什么原因呢?
4、交流电压档,交流250V,显示还不到100V,没有调整电阻怎么调呢
5、按照前面修理108-1T的经验,把4UF电容C1拆来下测量值是6UF,C2还没有测试,难道又是这个原因吗?
昨天晚上有事,没有继续,今天下班后再继续

楼主:
继续调试,1换上4.7UF电容后,发现电压档还是测量值偏大,测量R10图上标称是7.5K我换上去电阻7.3K,于时在此处串接一个1K电位器调试,最后测量总阻值在8.01K,手边没有合适报,用了两个电阻串联合计7.95K,换上后,基本正常,交流236V,用MF72测量得到240V,觉得应该能够满足建筑电工使用了
但是,今天早上带到工地测量交流时出现表针跳变的现象:交流230测量时先表针先到200,稍停之后再上升,连续两三次停顿,再上长,才能最后达到230V,500V档测量交流仅50V,拿回来再放桌上测量就后出再这种现象,放一会之后现测又是正常的。出现这种情况后,电阻档表针摆动正常无卡滞,各档都能调0,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我拿过去到配电柜处,有震动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继续调试,1换上4.7UF电容后,发现电压档还是测量值偏大,测量R10图上标称是7.5K我换上去电阻7.3K,于时在此 ...

难道是换上去电容在漏电吗?

网友B:
你的表蒙带静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表蒙带静电了。。。

是表的档位标识这个铝皮带静电吗,
我在怀疑我换上的那个电容是400V4.7uF,这个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表的档位标识这个铝皮带静电吗,
我在怀疑我换上的那个电容是400V4.7uF,这个会不会有影响,

是表蒙子的有机玻璃带静电,用湿巾擦擦会有用,但不能根除。
如果电容漏电,把它拆下来故障会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表蒙子的有机玻璃带静电,用湿巾擦擦会有用,但不能根除。
如果电容漏电,把它拆下来故障会消失。
我试验了多次,放在我桌上,测插座交流电230V正常,但拿到配电柜跟前,测量220V,也正常,但用500V测试380V电压不正常只有100V不到,有时只有50V,测试瞬间表针会跳高。之后再测220V就会出现缓慢上升的状态,拿回来放桌上,过一阵再测插座电压又正常了。
晚上回去找一个10V4.7的电容换上再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表蒙子的有机玻璃带静电,用湿巾擦擦会有用,但不能根除。
如 ...

好像有元件耐压不够,不一定是表头电容,它承受的电压很小。
可能是档位相关的电阻、整流管,
也可能是PCB漏电,可能性还很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1、更换了红圈内的电阻,分别是R6、R5、R22、R21、R10、R11,其中R10的R9找不到合适了,用了两电阻串联,R9 ...

>>R9用了个75欧的线绕和一个15欧大红袍
大红袍应该是1.5k吧

校表的顺序是 :表头灵敏度——>直流基础档——>交流档,你根据交流档将R10改成8k是不妥的,会影响直流低压档。

楼主:
引用 网友C:
>>R9用了个75欧的线绕和一个15欧大红袍
大红袍应该是1.5k吧 ?

大红袍确定是一个15欧的,用电桥测量过,它两个加起来89.5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红袍确定是一个15欧的,用电桥测量过,它两个加起来89.5

那不对啊,
R9=0.25*10000-1200//5000=1532.26,
图纸也是1532,89.5差太多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那不对啊,
R9=0.25*10000-1200//5000=1532.26,
图纸也是1532,89.5差太多啦。

你先测下表头灵敏度吧。

楼主:
以下文字修改8楼的文字部分,90欧的电阻应是R5(写成了R9)谢谢老郑的提醒
1、更换了红圈内的电阻,分别是R6、R5、R22、R21、R10、R11,其中R10的R9找不到合适了,用了两电阻串联,R5用了个75欧的线绕和一个15欧大红袍=90
2、一只整流管坏了,找不到同型号的,就用了一只2CK13,测量压降与原装的不想上下,我想应该可以
3、可调电阻的动臂和螺丝被拆下了,但正想用什么能加工一下时,却在我的杂物盒里找到一个,如此巧,这个表修不好,没有天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测下表头灵敏度吧。

前面8楼的方字部分的错误,90欧电阻应该是R5,R9是原装的,我也没有动,急于成功也没有测量其实际数值,谢谢你的提醒

楼主:
昨天更换了一个电容 50V4.7UF,,测量C2为0.024,重新调试-用MF500作为标准表
1,串接50UA电流微调W1使用本表100UA档指示表中位置(用可调电压1.3V,接22K电位器粗调,4.7K电位器细调整,得到50UA电流)
2,用0.5mA电流,并调整本表微调W1电位器使本表满偏(电压9.8V,电位器不变)
3,反复1、2步骤
4、联合可调电压及电位器得到各档位电流,(大电流档怕烧电位器,中间串接一只12V21W灯泡)测试基本准确,在可接受范围
5、交流10V档,交流6.8V电压显示7V,没有再调,交流50V档12V本表显示11.5V没有再调整,250档交流电压236V显示235V。500V档显示236V显示230V
6、直流12.5V档,测试3.3V显示3.2V,5V显示4.8V,12V显示11V
7、电阻各档测试值稍偏大,
但是,早上到单位配电柜测试,250V档测试正常,用500V测试380V电压显示仅100V,再回头用250V档测试220V电压时出现缓慢上升的状况,真是不明原因,难道是这个表在地下电路板受潮漏电吗?

楼主:
换了电容 ,拆了表门子,故障还是相同,看着缓慢上升的表针,我都要想放弃了

网友:
这种板子,就长着爱漏电的样子

楼主:
原来表门子摔烂了,右侧边少了一块,我用透明胶带给封上了,把它给打开,先按照坛里朋友提供去静电的办,消除静电再试,不断折腾也是一种下乐趣,谁说不是呢!

楼主:
测试前从破损处,吹一口仙气,250V档测量正常,但是,用500V档测量400V只显示50-100V,表针就不动了,然后用250V档测量就会出现缓慢上升的现象,放置一会,又正常了,朋友们,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应该不是静电的事,难道板子漏电吗,测量500档1M电阻值正常,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呢,指点一下

楼主:
只要不使用交流500V档测量380V电压,就是功能正常

楼主:
换了R14和R15,故障依旧,拆了C2,故障还是如此,排除 了静电,故障仍然依旧,我无语了,只能怀疑板子漏电了,用200M档测量电路板与线路之间电阻,有数值,应该是漏电吧,清理了一下,但是没有效果,难道是受潮吗?些表在地下室时间太长了决定明天 放到阳台上晒太阳 看看

网友D:
重画一块pcb,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网友E:
这个修起来比较麻烦,练一下手还可以,用的话不如买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修起来比较麻烦,练一下手还可以,用的话不如买个新的

就是玩一下,但总想把它折腾好。原来烧了后,准备扔,又把它捡回来了,可能 是我把它放在地下室时间太长 ,这几天天气不错晒几天太阳之后再看,实在不行,以后就用250V档,要是重画板子就不合算了,指针表,我已经有三个了,不差这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画一块pcb,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重画板子就不合算了

网友:
嘉立创,10cmx10cm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