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唱片公司录制立体声有没有一个统一标准?

楼主(2024-03-15):
前阵子有人讨论立体声变单声道的方法,较简单的方法是Y接线法和通过手机设置处打开单声道开关……近日发现,有的音源用此两种方法效果都差不多,有的却是差异巨大,比如播放巫娜的《天婵》,用Y接线合并,原左声道乐器变弱,且像幽灵一样飘忽不定,用手机设置单声道输出基本正常,但声音偏生硬呆板,开始我怀疑是我的蓝牙接收版是假立体声,换了几个品牌都一样,后来又怀疑是手机的蓝牙编码输出问题,结果换了几台手机也差不多,现在怀疑是不是跟唱片灌录处理有关?

网友:
唱片是一种出版物,有关权力部门要审查的也就是严控,我的印象现状只有设在上海的“中国唱片公司”独一家生产黑胶唱片,那么其标准是统一的。

网友:
立体声信号接单声道功放,我只取左声道信号。

网友:
不知這Y接綫法是怎麽個接法?其實雙聲道要接成單聲道,重要的是確保兩個通道最後的輸出是同相的,這可以通過簡單的電阻網絡進行相加,即左右信號源各串一個電阻后連接到第三個接地的電阻上,在三個電阻的結點上引出單聲道信號。大概這三個電阻的接法就是Y接法吧。

网友:
标准接法就是接左声道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