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维修求指导

楼主(2024-03-15):
一台泰克模拟示波器(图纸和泰克2210基本相同),刚买来是聚焦有问题,经打理,聚焦已经修好了,而且一通道显示正常。开关拨到2通道屏幕没有任何反应。和一通道对比,检查2通道position无反应,J1 2电压为2.6伏,U180的7脚电压开、关是分别为1.8、0.9,1通道U130的7脚电压为图纸2.3、2.6和图基本相符。更换了一个旧CA3102E,没有任何变化。其次三家管Q164的be电压为1.03伏,拆三级管万用表测量没发现问题。现在不知从何处下手,请专业人士指导。谢谢!

楼主:
上传图片,请各位指导

楼主:
这是图片,请指导

网友:
ch2有没有扫描线出现?看照片是有扫描线,但是这条扫描线不是平直的。确实是这样吗?

如果是这样,试试把Q154的b极与Q155的b极直接用导线临时短接(不会损坏零件的),看看ch2的扫描线有何变化。

ps:一楼说的Q164的Vbe电压确实有异常。

楼主:
那个显示的是正旋波,上面是波形的放大。回来短接Q154、Q155的基级,屏幕还是黑的,没有变化。再次测量Q164的BE,电压显示-1.08。对称1通道q114的BE为0.7伏。用s9014代替(网上查可代替)Q164、be电压还是-1.08

楼主:
感谢小鬼头的回复,毛病找到了。是电位器上的一个线虚焊了,两个通道都有波形了

楼主:
示波管电路图,怎样测量灯丝电压。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
示波管图纸

楼主:
图纸发错了,重新发

楼主:
请各位查看。示波管灯丝电压怎么测量?阴极,栅极,阳极电压怎么测量?

楼主:
示波管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