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的键盘触控板怎么改电池

楼主(2024-03-15):
MacBook外接显示器,一直用的蓝牙键盘和触控板,这样笔记本就可以关着盖子用。

键盘和触控板都是一代的,两节5号电池。电池很不耐用,现在用的充电镍氢电池,基本上两周就没电了。

二代以后就是充电款了,用得好好的没必要换,再说那个东西也贵啊。看看大家有没有建议,三元锂电池电压太高了,磷酸铁锂容量不行,14500只有600mAh,即使并联也只有1200,两节镍氢电池差不多2000mAh

网友:
学习经验一下。

网友A:
软包,做好绝缘和包裹塞设备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包,做好绝缘和包裹塞设备下面

充电怎么办?

网友:
充电直接买个几元钱的充放一体mini typec小板一起安排不就好了

网友B:
一代与二代键盘和触控板我都有,一代实在是太耗电了电池消耗得很凶!
要改外接电池除了电压要改外铝外壳也要钻洞外置电池实在是太丑了。

现在就是用 14500 磷酸铁锂,虽然容量不行但也只能养成随手关电源的习惯这样就能用好几个月才充电。

曾经想过想用占位筒内装升压 3V 的电路再使用一节 1.2V 的镍氢电池來供电,不知这样可否撑到两个月?

国外有 Mobee Technology 的 Power Bar 可提供这个解决方案。

我不喜欢这个有凸出一个头出来,而且只能装 AAA 的充电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代与二代键盘和触控板我都有,一代实在是太耗电了电池消耗得很凶!
要改外接电池除了电压要改外铝外壳也 ...

升压不改变容量,现在两节5号镍氢电池都撑不住,一节更不行啊

是不是这个意思:装一节镍氢电池,另外一节安装升压电路和充电电路。这样,就可以白天用,晚上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升压不改变容量,现在两节5号镍氢电池都撑不住,一节更不行啊

是不是这个意思:装一节镍氢电池,另外 ...

没错,就是这样,那两张照片就是说明外国人也是这样做,不过我已经放弃这样做了。

还是花点钱去再买一组第二代的比较简单,第二代好用太多即使第ㄧ代改好也不能保证还能再用几年,该走的还是要让他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就是这样,那两张照片就是说明外国人也是这样做,不过我已经放弃这样做了。

还是花点钱去再买一 ...

那就不折腾了,这些东西都是从海鲜市场淘的,便宜。当然,也是因为一代这些问题才有人便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