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发电机不发电

楼主(2024-03-15):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买了台电影发电机DF 300能起动,连好调压箱就是不发电没电压输出,请问那里出问题,从那开始查起。

楼主:
感谢朋友们的热心回答,这发电机已搞好,加负载就正常了。

网友:
发电机不发电的原因,主要是励磁系统有故障。看是那一种励磁方法。重点查二极管。及滑环,励磁绕组有未断路。电刷是否接触良好。曾经遇到过一次滑环与转子绝缘不良。励磁系统良好,就是不发电!最后发现滑环与转子竟然有漏电。后来采取了高温烘烤。才解决了问题!

网友A:
应该是励磁绕组失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励磁绕组失磁了!

是要外接电源加磁吗

网友B:
拿12V电池充磁,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12V电池充磁,百度一下

这个机子有三个碳刷的怎么搞,网上都是二个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子有三个碳刷的怎么搞,网上都是二个的

就是用电池碰几下线圈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电池碰几下线圈即可

电机有三个碳刷,电池只有正负两根线怎搞

楼主:
三个碳刷三个铜环

网友:
就是用电池碰几下线圈即可

楼主:
那明天试试看能否正常不

楼主:
机子可以说是新机,好几十年没起动过,应该失磁可能性大些,但就是它有三个碳刷三个滑环,不知怎么接

网友:
看看调压箱上有没有励磁按钮,早期的发电机大部分都是手动启励,三个滑环可能有一个是启励用的。如果有启励按钮,按钮按下电压建立后立即松开。发电机励磁滑环一般都是外负里正。如果用电瓶激磁最后拆下来一根线,避免反充电损坏调压箱。

网友:
长期不用,没有剩磁了,前面坛友的方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