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想过用遥截止管的帘极作为栅极来用

楼主(2024-03-15):
有没有人想过用遥截止管的帘极作为栅极来用,由于遥截止管栅极的非线性特性,用在音响上失真过大,那么用帘栅极代替栅极称为一个全新的三极管不可以吗,帘栅极的栅格疏密间隔是一致的。原来的栅接回阴极就等于消失了,这样会不会救下大批被冷藏的遥截止管呢

网友:
帘栅极离阴极的距离比栅极远,控制作用弱。

网友:
帘栅极应用,必须是正压,那么就会有栅流产生,也就是属于右派。作为五级管,当栅压也帘栅压确定以后,在大部分工作区域,屏极电压对屏流的影响很小,意味着管子的内阻很大。所以当你固定栅压,用帘栅压输入信号时,管子的表现是一个内阻很高、放大倍数很小的右派四极管的特征,唯一的长处是管子的线性很好

网友:
       有可操作性,但是没有必要,前级可供选择的电子管有好多型号,不乏有性能好的如6N4,6N2等,其实电子管在整机成本比例较小,也就是两只管的差价,不值得使用6K4等,再说帘栅极距离屏极较近信号增益较小一级电压放大不足以推动功率管。比如6A2就有好几种三极管接法,通过试验皆不理想。就如有的人看6P12P,6P13P闲置便宜用来安装放大器,结果如何,反正到目前销声匿迹。电子管还是让它回到设计的初衷—勿忘初心。

楼主:
说得也是 6nx系列那么便宜,看来遥截止管只能退出历史舞台了

网友A:
谁说?遥截止管,增益不要很大,输出幅度不要很大,还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说?遥截止管,增益不要很大,输出幅度不要很大,还是很好的!

对,遥截止管可以用在小信号放大,当五级管用。输入小信号时,管子根本来不及遥。

网友:
楼主是说第二栅极信号输入,五极管接成三极管用,这两个条件对于遥截止管(S都不大)虽然不遥了但其增益是非常小的。

网友:
要截止管做高放、中放很好啊,为什么要扬短避长?

楼主:
你这个是正常栅极输入时的特性,我说的是帘栅极输入。说帘栅极输入时管内阻大这个我认为不一定全对。300b的屏极对阴极的距离肯定比一个6k4五级管的阳极到阴极空间距离要大吧,其内阻为800欧。另外由于帘栅极做栅极时,这个栅极的放大倍数变得很低,对屏流影响较弱。最后帘栅极做栅极时也不一定是要正电位才能有正常屏流。有条件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测一下所有栅和其他极悬空或接阴极,只接阴极阳极电压时的屏流看看是在什么范围。如果这是屏流挺大的那就有希望。比如说正常的电路屏流也就是2ma左右吧,如果上边同屏压测的电流有10ma。那么是不是说明他可以加负偏压。其实这个真的意义不大的。也就是时间成本大过材料成本 只适合一些探索者类型的同好去发掘。

网友B:
经过实验遥截止管在小信号时失真很小,有些厂机也采用过遥截止管做前级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过实验遥截止管在小信号时失真很小,有些厂机也采用过遥截止管做前级放大。

确实用在话筒类,唱放类的小信号时失真基本可以忽略,如果还加如反馈,那基本上是不用考虑失真问题,只关注声音好不好听即可。

补充内容 (2024-3-19 09:20):
其实任何管的输出失真大小都是和输出幅度大小成正比的。就如某些人说五级管比3极管的失真大,这是没有错的,如同样输出20V 三极管的失真为5% 五级管为10%但我只要求五级管输出10V就够用,这时失真5%也是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C:
可以琢磨一下,有些烧友在热衷于做机,出成品。还有些人就是没事琢磨点事情,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琢磨一下,有些烧友在热衷于做机,出成品。还有些人就是没事琢磨点事情,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发烧友本来就是没事找事的一群人

网友:
我见过用6K4代换6G2的,阴极接地,信号栅检波,帘栅当信号栅用,只是音量稍小,能响而已。

网友C:
帘栅输入的特性曲线,线性好,缺点是有栅流,当作一个输入电容很小的BJT来用就行,在宽范围电压输出的场合比BJT有明显的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帘栅输入的特性曲线,线性好,缺点是有栅流,当作一个输入电容很小的BJT来用就行,在宽范围电压输出的场合 ...

与BJT比起来,还是有一些特殊问题,比如二栅电流比BJT的基极电流大,五级管的内阻比BJT大,要想完成一级放大任务,这都是需要考虑解决的。

网友D:
大佬们,6P6P管栅极是5号脚,帘栅极是4号脚,两脚接错了,是否帘栅极当输入用?屏极是否有输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佬们,6P6P管栅极是5号脚,帘栅极是4号脚,两脚接错了,是否帘栅极当输入用?屏极是否有输出?

俺木接错过,不知!是否就废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俺木接错过,不知!是否就废了啊!

短时间不会废,长时间就不知道了(当发现肯定会換过来),不会傻乎乎的长时间去试,不排除会有人去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俺木接错过,不知!是否就废了啊!

帘栅极一般不要先于屏极上电,要一起和后于屏极上电,不然帘栅极电流会大增后果严重。大多数情况下一般不会,但管子屏极是带辨子的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俺木接错过,不知!是否就废了啊!

短时间不会废,长时间就不知道了,不会傻乎乎的长时间去试,不排除会有人去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俺木接错过,不知!是否就废了啊!

屏极超点屏流或超点屏压超点功耗还能扛一扛,栅极帘栅极太嫩,一不留神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俺木接错过,不知!是否就废了啊!

前阵了有把帘栅极当屏极输出用的,这又有把帘栅极当栅极输入用的。又可以当输出用,又可以当输入用,这帘栅极也太神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