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裸测输出牛---我这样认为错吗?

楼主(2024-03-15):
  学习使用双通道示波器己一年有余,根据网上传授,在裸测输出牛时一般初级串入同阻抗电阻后再输入信号,次级接8Ω假负载。我是一个通道显示标准波形,另一个通道接8Ω输出端来作比较。以前我标准信号检取在电阻前端,即直接连信号发生器,今天想想这个标准信号应该接在电阻后端,即P端检取才合理,原因是电阻自身的电失真不能强加于输出牛,因为输出牛本来接受的就是阻后波形,这样比较输出牛的波形失真才有意义,马上做了实验,果然差异很大(见下图,上面是标准信号,下面是8Ω端波形,波形好不好姑且不论)。老师们我这样认为错了吗?

示波器接串联电阻后

示波器接串联电阻后

示波器接串联电阻前的对比

示波器接串联电阻前的对比

网友A:
我也注意过这个问题,接在电阻前输入波形看起来失真是小(看电阻大小,电阻越大当然波形越好)。接在P端,如果变压器是理想的话,那么应该2个波形一致,但实际上不太一致,比较接近。

所以,一般我觉着只看输出就可以了。绕过这个问题吧。要真测的话,上管子试试。这个最真实。毕竟直流情况考虑不进去,还有信号输入的幅度也不足。

网友:
以前我标准信号检取在电阻前端,即直接连信号发生器,今天想想这个标准信号应该接在电阻后端,即P端检取才合理
——  个人以为,这路 无论是接电阻前还是接电阻后,都无所谓。
我们测试不是看的这路(简称输入),我们要看的是输出,因为电阻后的输入信号,无论它变成什么样,其实原始信号还是矩形波,我们知道它变形是 电阻和电感(当然还有少量电容)作用的结果就可以,不用理会它。
测试的目的是 观测 输出波形。

网友:
老衲外行,好奇学习并搭车请教一下:
同阻抗电阻的大小?和什么阻抗相同?是万用表测的初级直流总电阻还是计算的?计算公式?
输出变压器在实际电路中,变压器没有串联阻抗,为什么测试时要串联阻抗?

网友:
输出牛次级接8欧负载电阻,其他什么都不加,信号发发生器方波输出最大幅度(10V或以上)测的输出牛才是最真实的方波,如要加了电阻,输入到牛的方波就要发生变化了,随电阻大小而变。

如果牛的初级接了100K电阻,测的方波就要大变样了是吧。

网友B:
实际上不串电阻的输入波形也发生了改变,只是不同的信号信号源变化不太相同罢了。

网友C:
分佈電容加上巨大的電感量,再串聯電阻,波形變形那是妥妥的。您看前沿和后沿的變化,移相作用把邊沿都拉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佈電容加上巨大的電感量,再串聯電阻,波形變形那是妥妥的。您看前沿和后沿的變化,移相作用把邊沿都拉長 ...

嗯嗯~以俺的测试实践……俺也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不串电阻的输入波形也发生了改变,只是不同的信号信号源变化不太相同罢了。

對呀,串了電阻會加劇波形的畸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對呀,串了電阻會加劇波形的畸變。

而且同一电阻值, 随着频率的提高, 变形越来越严重。还是超师说的方法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對呀,串了電阻會加劇波形的畸變。

所以某热门追捧推挽电路,输入就串100K电阻,听感还获大多数好评,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注意过这个问题,接在电阻前输入波形看起来失真是小(看电阻大小,电阻越大当然波形越好)。接在P端, ...

对!裸测简单摸一下情况即可,不串电阻直上,盖棺定论还是以在机波形为准,自检以耳朵为原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對呀,串了電阻會加劇波形的畸變。

唉~串电阻是在特定的测试情况下的。电阻不是得哪串哪的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裸测简单摸一下情况即可,不串电阻直上,盖棺定论还是以在机波形为准,自检以耳朵为原则。

对,裸测就是检测一下本次绕制的牛是否有差错,例行公事而已,最后上机测才最真实。

网友C:
提到裸測,昨天測了一對石機用的輸出變壓器,用的B50白片,100Hz下空載測試,不留氣隙時的電感量為1H零一點,且電感量隨氣隙的加入減少。但在帶了4歐姆負載后,無氣隙時的電感量只有97mH,隨著氣隙的加入逐漸增加電感量,到氣隙為0.6mm時達到最大電感量151mH,繼續增加氣隙時電感量則減小,這個現象很有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提到裸測,昨天測了一對石機用的輸出變壓器,用的B50白片,100Hz下空載測試,不留氣隙時的電感量為1H零一點 ...

咋回事呢?

网友:
正琢磨呢,我也不清楚,我把鐵芯提一下電感量就上來了,似乎磁通量一下子就排整齊了。

网友C:
你不妨也試試,很好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裸测就是检测一下本次绕制的牛是否有差错,例行公事而已,最后上机测才最真实。

俺也觉着正常工况下,测出幅频特性曲线最靠谱!但俺现在就一块万用表,只好耳朵收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咋回事呢?

俺想可能和小孩子吃饭一样,张着嘴就是没饱,闭上嘴就是饱了!

网友:
接4欧负载 反射到初级应该是等效阻抗 测得电感量会很小了。有损耗可能会比理论值偏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不妨也試試,很好玩的。

俺一早就发现这个问题了。不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俺一早就发现这个问题了。不怪。

熟視無睹,要放跑機會啊

网友E:
      串电阻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测法。裸测的目的是了解该牛交流传输能力,8R反射到初级的就是交流阻抗,所以只要直接输入信号(信号能高则高,输出能力强一点的低阻信号)。看方波主要看上升速率(有直读式数字示波器的就很方便,测1K信号就可以,因输出牛的上升速率是基本固定的,1K和20K基本是一样的),老式示波器就用10K信号,数格子计算。
      知道上升速率后就能计算出正弦波在什么频率下会出现衰减。
      一头牛的上升速率就决定了该牛的品质,前面的电路只能围绕这一目标进行,尽是减少电路的损失。
举个例:一头低档牛的上升速率为12us,在20K以后就有衰减,加上电路的损失,最终整机的上升速率会高于12us,在20K以前就有衰减。即使电路内加了一些措施,如反馈、提升高频等,使输出的频响看似较宽,但这也是假象。所以有些机频响指标好,就是不好听的根源就是上升速率。
      希讨论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串电阻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测法。裸测的目的是了解该牛交流传输能力,8R反射到初级的就是交流阻抗,所 ...

這討論恐怕熱不起來,多數人對上升速率無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討論恐怕熱不起來,多數人對上升速率無感。

确实很多还没有理性认识,更谈不上有感性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电阻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测法。裸测的目的是了解该牛交流传输能力,8R反射到初级的就是交流阻抗,所 ...

    请教,象我等土炮老仪器者,是否只要观察波形上升沿在1K, 5K, 10K时的斜率即可,判断以角度越小越好为准?辅于观察是否圆角,水平沿是否凹翘,倾斜,振铃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熟視無睹,要放跑機會啊

木匠对于变压器测量的串,并电阻做了大量的木匠版的研究,得出了大量的木匠版的结论。但苦于木匠人轻言微就没敢在这里得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到裸測,昨天測了一對石機用的輸出變壓器,用的B50白片,100Hz下空載測試,不留氣隙時的電感量為1H零一點 ...

磁饱和了,单端最明显,不加气隙,电感量非常大,上机电感量急剧减少。推挽输出变压器,一样要加气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到裸測,昨天測了一對石機用的輸出變壓器,用的B50白片,100Hz下空載測試,不留氣隙時的電感量為1H零一點 ...

L大再做一下施加不同电流时的测试现象,更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