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8P推FU7单端完工留念

楼主(2024-03-15):
前几天因扼流圈的问题有电流声,在大家的帮助下找到了问题,换上新买的扼流圈一点电流声都听不到,非常安静。图纸用的网上找到纯二图纸,为了省事就买的PCB板,花钱最多的就是几个变压器和机壳了。今天组装完成,试机效果不错,发帖留念。期间换了好几种耦合电容,其实听不出来有多大差别。目前只是照着图纸焊接成功,测各工作点电压和图纸差不多。
现在想请教各位前辈,这种电压级串叠结构有啥有缺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海河老师加分,目前我只照着图纸焊接,还没搞明白这种电压级串叠结构,有啥优缺点呢?

其实对于音频来说,没啥优缺点。
就是新奇电路比较吸引眼球。

简单的电路,合理的运用元件参数,效果都不会差。

网友B:
输出牛看着小啊,66的牛?

楼主:
不知这个牛怎么样,怎么测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牛看着小啊,66的牛?

是这个,刚发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刚发错了

朋友您自己有雕刻机。
羡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您自己有雕刻机。
羡慕啊

只有一台激光切割机,在层板上切孔位方便验证位置是否合适,还得手工打孔。后面还想再弄台CNC雕刻机,直接雕铝板就快多了,也能刻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一台激光切割机,在层板上切孔位方便验证位置是否合适,还得手工打孔。后面还想再弄台CNC雕刻机,直 ...

是的,没错。还是实打实的雕刻机用途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没错。还是实打实的雕刻机用途广。

感谢海河老师加分,目前我只照着图纸焊接,还没搞明白这种电压级串叠结构,有啥优缺点呢?

网友:
有工具就是方便,制作的不错哦

网友B:
简单理解,两个三极管串叠相当于一个低噪声的五级管。目前6N8P管子比较贵,可以考虑直接用一个五级管如6J8P代替前面的串叠部分,效果各有特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理解,两个三极管串叠相当于一个低噪声的五级管。目前6N8P管子比较贵,可以考虑直接用一个五级管如6J8P ...

好的,我找找6J8P电路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找找6J8P电路看看

你既然装好这个电路,就没必要再换电路装别的管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对于音频来说,没啥优缺点。
就是新奇电路比较吸引眼球。

电子管鼎盛时期的经典电路就是最好的设计方案,加上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有害无利!

网友:
增加点推动输出幅度,整机同样的输出功率,音量电位器钟点数提前,心里感觉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理解,两个三极管串叠相当于一个低噪声的五级管。目前6N8P管子比较贵,可以考虑直接用一个五级管如6J8P ...

我很喜欢五极管推单端,蛋味儿足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对于音频来说,没啥优缺点。
就是新奇电路比较吸引眼球。

我倾向于手册上的图 。比如8u+10亨+8u的 clc整流 ! 看不上动不动就几百u的电解电容

网友:
那时的大容量电容贵呀!

楼主:
好像那时候的电容体积也大,容量没现在的大

网友C:
这个前级电路非常有特点,不是SRPP,是串接是,整体是个反相放大器与后级完美匹配,你得会知道原理会调试才能出好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前级电路非常有特点,不是SRPP,是串接是,整体是个反相放大器与后级完美匹配,你得会知道原理会调试才 ...

好的,学习了。当时没怎么调试,按照电路图装起测的各点电压和图纸基本一致,我是木耳朵自我感觉听起来效果不错,背景也特别安静。

网友:
     感觉输出牛小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