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充磁机理论计算

楼主(2024-03-15):
最近有点时间,想仿照坛子里做一个充磁机。查阅了所有坛子里的帖子,发现讨论聚集于两个问题:一是线圈是并联还是串联;二是充磁开关用机械还可控硅。这位老兄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hlight=%B3%E4%B4%C5主张用并联,并且他也提供了理论计算,但我也没有看懂他是如何算出来的,所以自己计算了一下。

网友A:
楼主的实验很好,放电时长也是有道理的。

我只想澄清下,印象中我并没有 “主张用并联”,大概捋了一遍我的2个帖子,也没找到我明确这么说过。
相关的结论是下面这部分(原来在2页,为了方便合成1页),第1个曲线是理想状态(回路中除了线圈儿之外的电阻为零),最后一句话的相反情况,可以说成:
线圈儿电阻相对较小的时候,串联更好(比如匝数比较少,或者线径比较粗的情况)。
这3个图,我想说的是其它电抗对并串效果的影响,总之要视情况而定。

楼主:
各位前辈计算时可能有两个问题没有考虑:一是两个电感线圈是“偶合”串、并联;二是充磁过程中电容储存的能量会随着时间而减少。我用16*32截面的铁芯、0.8线径220匝每线圈,并联时峰值电流仅有192A左右。

楼主:
为了做这个机子,买了两个江海4700u/450V电容、一个100A单向可控硅、一个胜利高斯计、一个胜利LCR数字电桥。实验测试结果如下:

楼主:
实验结果表明:串联的最大磁场强度是并联的两倍。用空气开关做充磁开关的结果基本一致。
验证了两个问题:
1、理论上串、并联的最大安匝数差不多,但实际串联明显高于并联。原因可能是可控硅的dV/dt不够陡陗,使得并联时还有到达最大安匝时,能量就消耗完了;
2、空气开关也几乎不可能陡陗(接通前会打火从而消耗能量),这就是为什么坛子有位老兄的经验是用锤子砸,就是为了减少打火时间。

楼主:
实验时还验证了“老郑小烧”的一个结论,关联时多次充磁,磁场强度会大幅度下降,但串联时下降幅度小得多。这可能是普通电容不适合超大电流放电的原因,不知道闪光灯电容会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另外,由于我的车库堆了一堆杂物,把机床都堵了,没法制作导磁软铁,所以实验中没有测到闭合磁路的最大磁场强度(理论上会比开放磁路高非常多)。还有,不知有没有哪位老兄能提供一下MF10的磁钢的内外直径,下次制作软铁的时候,做一个专用的。

楼主:
下次有时间清理好车库后制作导磁软铁,并再开一帖发布一下我的制作结果。

楼主:
这是线径为2的在同一磁芯上的理论计算,其安匝数明显小于0.8的,验证了“老郑小烧”的理论计算,线径在0.6-1.2是比较好的。

楼主:
另外,这本书有这样一段话。
这就是为什么单纯加粗漆包线反而充磁效果不一定好的原因,因为电容容量限制不能提供足够长时间的大电流。

网友B:
以前用正泰交流接触器做的充磁机,可能是额定功率小〔32A〕,用几次就触点烧蚀了,前几天重新组装了充磁机用的螺旋式单向可控硅,效果太好了,马上充好了一个MF47.一个U201,参照坛内电路图做的,1mm的铜线120圈左右,200圈绕不下 ,昨天改了下触发电压电流,相当完美,环保无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正泰交流接触器做的充磁机,可能是额定功率小〔32A〕,用几次就触点烧蚀了,前几天重新组装了充磁机 ...

“老郑小烧”的经验是空开比可控硅好,有可能是他的可控硅质量不佳或触发电流不够

网友:
非常好经验分享

网友:
电界需要实干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了做这个机子,买了两个江海4700u/450V电容、一个100A单向可控硅、一个胜利高斯计、一个胜利LCR数字电桥 ...

老兄,这个表格被矿坛图标遮挡,数据看不准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兄,这个表格被矿坛图标遮挡,数据看不准了。谢谢!

没注意这个问题,重发一次

楼主:
“闭合磁路”是指把C型铁芯的另一半合上形成的闭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注意这个问题,重发一次

谢谢,期待下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实验很好,放电时长也是有道理的。

我只想澄清下,印象中我并没有 “主张用并联”,大概捋了一遍 ...

当时阅读帖子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句 ,只是记得看讨论过程时,反复出现过“要减小电阻”类似的语句,就理解成了你是主张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