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了个这玩意儿?

楼主(2024-03-15):
锂电池,干什么用的?用在哪上面?应该是产品上面的?3条线输出红-白-黑,白线是干什么的?似乎有保护板?

网友:
一次性锂电池严禁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锂电池怎么是一次性的?做个LED手电筒再好不过了,至少用5年!比铅酸电池寿命长得多。一节也没多大危险 ...

当然有一次性的,你找“CR123A”,我以前的胶片单反机就是用这种电池,很贵但是也很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性锂电池,扔了吧

锂电池怎么是一次性的?做个LED手电筒再好不过了,至少用5年!比铅酸电池寿命长得多。一节也没多大危险。

网友B:
标签上写什么?

网友C:
你这个台灯太有年代感了,至少有50年以上了吧

网友:
万一有放射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签上写什么?

就是锂电池。不知用在哪上边?

网友A:
一次性锂电池,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台灯太有年代感了,至少有50年以上了吧

整整50年了!但是我把它赋予了新的生命:改造成LED的了。

网友:
保存数据用的吧

网友:
共享单车车锁上的

网友D:
POS机上用的。
有保护板。
都是品牌货,我拆过几个。

网友:
关键部位没拍出来,看看标签上写的什么才知道,见过实物的是另一说。

网友:
那根白线我想应该是温度探头,当锂电池充电时出现高温,通过它可以控制切断充电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POS机上用的。
有保护板。
都是品牌货,我拆过几个。

谢谢!应该是的。目前看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