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浪DT3000功放(数学高保真音响)拆解

楼主(2024-03-16):
    接修一台爱浪功放,开机屏幕用中文提示:中置环绕重低音有过载。保护!
    维修过程在些略过不提,仅从拆解,观赏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一台所谓的数学高保真音响。
    想当年这机器应该是价格不菲,功能看上去也是相当强大。居然能告诉你那个声道有过载,保护了。
可惜这东西好像不怎么保值。应该在民间口啤也不尽人意。
    简单介绍一下这台机器。有8个声道。左,右各有一块功放板。每一个功放板有四个声道。分别是主高音输出左右,主低音输出左右,用了四个声道。
    是的,它采用了主动分频。内部自带分频电路。应该也还有解码之类的,这一点没有详细操作。
    然后,环绕左右用去二个声道。超重低音一个声道,中置一个声道。这样功放板上的8个声道都用上,输出可以接8个音箱。如果你确定有这样的大房间,加上精力的话。
   屏幕采用点陈VFD显示,能够模拟UV表。开机时有星空效果。还有各种频谱显示方式。总之一下子让人觉得高端。
   总结,这机器软件应该算是做得比较强大的了。内置了一个音频信号发生器。能够测试音箱有没有接对对应的声道。能够输入房间吸音系数之类的。这些功能恐怕一般人不太懂。像房间吸音系数之类的,我也是头一次听说。还有输入信号自动识别的功能。说它是数学音响也确实不为过。但同时也给人一种操作繁锁,使用复杂的感觉。
    同时,可能是软件搞的多了,也存在不太稳定的情况,我手上的这台机器,在操作过程中,出现了死机,显示英文字符的现象。拨掉电源,重新插上才恢复正常。
   关于它的主动分频,实际试听了一下,以为很惊艳,事实上大失所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有搭配它们成套的音箱,还是说要对分频点进行调式的原因(它的操作菜单里有这些操作,我不会调)。听起来完全是还不如不带主动分频的普通功放。
   最后说一句,它的功放散热器做的还是比较漂亮的,切割完整,边缘没有毛刺,造型成本应该也高。
   功放使用了三肯的功放管。
   事实上,它保不保值,说明了市场和用户对它的评价。考验。
下面是相关的照片: (0~_~~~G]VO9CKOKC_9Q$(K_tmb.jpg X8NL49X$DBSZ~Z]1)Q0UFRY_tmb.jpg R0WIN4KGVH(I)@A698BU~15_tmb.jpg VFLN~E[47$QVUO9_~UJ26GX_tmb.jpg DKXQEBI1D25%DID(O2G]R~P_tmb.jpg RNS~MG5UXA81CP47[]61H~Q_tmb.jpg 7M@RM9{YB5I$SN0UOX`5W)6_tmb.jpg $FJQ0T}0QNMCN73BD65YIP7_tmb.jpg 9OV[FALJE`_}OX`)0RX0(L0_tmb.jpg 0)Y7I%@6$ZLV0UV`2RNH4_tmb.jp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学高保真------玩文字游戏!
主高音输出左右,主低音输出左右------一般人有这样的音箱(高低音分离式) ...

电子分频功放都是这么输出的,需要接高低音分离的音箱,
把音箱里的分频器拿掉,喇叭引出线就是了。

楼主:
9ZZ4~9OKJSE%XRT4S%K@3J5_tmb.jpg TM3CC~P(DWS~K`S0NTLBV_tmb.jpg XD]G8RPUVGQX5R6{BEK1[2N_tmb.jpg

网友:
爱浪可以啊,像汽车DSP功放,不晓得用的什么芯片,有USB接口么?不错,爱浪真浪

网友:
自动测试音箱位置这个功能比较实用。

我自己弄了一套AV系统,尴尬的是自己经常忘记怎么设置工作模式,DIY的没显示功能,每次都播放起声音后,再判断一下。就想着怎么能快速确定一下。

看来显示功能很重要。

网友A:
数学高保真------玩文字游戏!
主高音输出左右,主低音输出左右------一般人有这样的音箱(高低音分离式)吗?糊弄人的!

网友:
为何叫《数学高保真音响》,是什么意思?而不是《数字高保真音响》。

网友:
我有一台T6000。
盘面音量控制有点问题,
还有就是同轴输入无声,
无遥控器,另配了一个,
别的还好。

网友:
用料挺足嘛

网友:
中看不怎么中用 ,怎么还有东芝管 啊

网友:
这玩意儿当年确实价格不菲,但是很快就被市场抛弃,因为真正发烧的,看不上他的音质,能忍受他的音质的,不愿意花这个价钱,现在市场上的二手货都是当年几十分之一的价格,弄来折腾折腾也还不错,我就收过一台故障机,修好之后听了听,然后就让朋友搬走玩儿了

网友:
AV功放机国货厂家可能已经不在了,看到的奇声还在坚持,雅顿电子还有吗

网友:
是啊,看起来不错呢。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谢谢分享啊!!!

网友:
爱浪当年可是定位不低的。

网友:
感谢面板的设计真好。

网友:
以前对着《电子报》上面的产品介绍流口水  后来自己买了一套 夏新的功放 没有花里胡哨的屏幕显示 之后用了两个47万用表的表头DIY了一个电平指示器跟潮流 之后有一次修一个咖啡厅的马兰士功放机 外观和电路板和我的夏新功放一模一样 才恍然大悟

网友:
当年很火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