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117 反向电压?

楼主(2024-03-16):
使用ams1117-5,将7V转5V给单片机供电。但是单片机有5V的usb电压时,但没有接7V时,7V引脚这边有4.5V电压,可以让马达转动。正常吗?难道要接个二极管防止反灌?

网友A:
1117太老了,静态电流偏大

网友:
应该接这个二极管。几乎所有的三端稳压块都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17太老了,静态电流偏大

   请推荐几个功耗小的玩玩

网友C:
将二极管接在1117的输入脚

网友:
增加隔断电路,有输入时接通AMS1117,仅仅有USB时隔断AMS1117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推荐几个功耗小的玩玩

ldo很多,要看你需求,侧重输出电流,还是输出低噪声,还是低压差,每个人都不同,所有指标都好的也有,价格贵

网友D:
百度"ARDUINO UNO 电路图",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网友:
这二极管要加的。

曾经用 Arduino 在 9V 位置做过大功率 DCDC:
Vin=9V 分给 MOS 作高压驱动,经过 1117-LDO 降压后单片机产生工作波形。
后来有几次忘记加 9V,直接就 USB 供电跑起来,直到最后发现 1117 已经反压损坏。

如果当时主板加了 1117 反向保护二极管,顶多是高压端功率不正常,怎么也不至于烧 1117

现在是有条件的主板,直接在板子上焊一个 4007,避免这种无脑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二极管接在1117的输入脚

接在输入脚,这个电压不使用,没有电流就不会损坏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度"ARDUINO UNO 电路图",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Arduino Uno的二极管接在dc和vin之间,vin再接ldo,这样只保护电源了,插USB,vin还是会有电压,如果使用了,有大电流也不正常。看来也是缺陷。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在输入脚,这个电压不使用,没有电流就不会损坏是吧?

方法简单,胜在可靠,不会倒灌到Vin端,

二极管压降稍高,对于1117-5,Vin输入需要大于6.7V才能工作最佳。
网上还有一些MOS管防倒灌,压差很低,

1117和MOS管电路自身都会消耗电流,最后的办法是在1117之后,防止白白消耗电流。
更正下电路:
栅极电阻改为接在右边,防止Vout通电瞬间,MOS管瞬间导通,理论上不可能导通,实际上很难说。

网友D:
引用 楼主:
Arduino Uno的二极管接在dc和vin之间,vin再接ldo,这样只保护电源了,插USB,vin还是会有电压,如果使用 ...

有可关断功能,这款也许能满足楼主的需求

文件稍大,不便上传 https://cn.bing.com/ 搜"TLV767"

网友:
楼主疑惑的是输入断开了为什么稳压芯片还会耗电,

LDO都可以关断向后输出,但也存在自身倒灌耗电的问题,取样电阻接在输出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可关断功能,这款也许能满足楼主的需求

文件稍大,不便上传 https://cn.bing.com/ 搜"TLV767"

TLV767含体内二极管,不符合楼主需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LV767含体内二极管,不符合楼主需求。

还真是的,场管内的寄生二极管

正好利用这个寄生二极管

网友D:
也想做这个,正好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真是的,场管内的寄生二极管

正好利用这个寄生二极管

Q1当成二极管用了,干嘛不干脆用二极管呢,
关键是MOS管的低压降功能没有了,可以让Q1栅极接地。

如果目的是用Q1防倒灌,还是嘚让栅极变为可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想做这个,正好改一下

因为Q2只是有了体二极管,输出电压只有4.3V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想做这个,正好改一下

因为Q2只是用了体二极管,输出电压只有4.3V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真是的,场管内的寄生二极管

正好利用这个寄生二极管

这个仿真图,去掉Q1,把Q2的DS脚反一下就可以了,作为开关使用时,可以忽略MOS管的DS脚的差别。

想MOS管关闭前后之间的通路,让体二极管反偏,
想MOS管起防倒灌作用,让体二极管正偏,

起防倒灌作用

起开关作用

所以想同时有两种作用,得用两只MOS管,

重新编辑了一下,说明一下双MOS管的用法由来,
我在USBHUB中因为要用快充功能,也使用了这种方式,
如果能省一颗MOS管多好,可惜没找到更好的办法。

网友:
问题解决了
电源输入、输出可对调,双向导通、双向关闭

网友E:
树莓派二代的电路,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树莓派二代的电路,供参考:

这个防倒灌电路挺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仿真图,去掉Q1,把Q2的DS脚反一下就可以了,作为开关使用时,可以忽略MOS管的DS脚的差别。

想M ...

根据scoopydoo坛友提供的资料,变通应用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根据scoopydoo坛友提供的资料,变通应用也可以

仿真通过,确实有效.
这个电路,包括我画的那个,右侧不能直接接电池.
电池都是长期接板子上的,不带开关,
所以存在开关关不掉的尴尬.
JLC有开源项目使用了电压检测芯片这个问题.
检测外部电压变化,控制这个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仿真通过,确实有效.
这个电路,包括我画的那个,右侧不能直接接电池.
电池都是长期接板子上的,不带开 ...

还是用原电路靠谱
场管会有轻微漏电,加个泄放电阻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是用原电路靠谱
场管会有轻微漏电,加个泄放电阻就可以

还是不行,输入总不能接个1K电阻,这个功耗不小了,5V就有5mA,
把左侧的电阻逐渐提高,电压竟然随着上升,还有很大的电流,又不像MOS管内置的影响,
头一次看不懂一个电路,
会不会模拟软件有BUG,
电流不算大,应该没事,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行,输入总不能接个1K电阻,这个功耗不小了,5V就有5mA,
把左侧的电阻逐渐提高,电压竟然随着上升, ...

截图电路是"倒灌"接法,10K下拉电阻上的电压才4.2mV,还不满意

正向

倒灌

网友:
"倒灌"接法,从仿真结果上看,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