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黑7140怎么扫收音机中频

楼主(2024-03-16):
求助各位老师,有谁知道目黑7140与7125a有什么区别,刚好手上有一个,发现没有AM/FM中频,不晓得怎么使用

网友:
你诚意要问大家最起码要上几张清晰的图片。特别是把面板上操作开关钮什么的都拍清楚,这样热心的坛友会给你一一标注告知,现在实话实说有点太马虎,要求助别人时真的需要谦逊,唉

楼主:
相片来了,楼上请教

网友:
465k 设置在LW,10.7设置在SW

网友A:
抽屉拉出,挑好预先键和AM还是FM,然后按上下键把数字选定在要想预定的频率,譬如465(调AM中周)10.7(调fm中周)调鉴频也是一样设好中心频率10.7,然后左设102,106,右设109,112 就是5各频点,这样机子要调试时用高频信号线连接好输出和输入,中间的大钮是调整输出电平的,当然还有调整屏幕水平线……等等很多的功能键,处于回复具有侵略性,也处于必要的底线礼貌,就简单回复这些吧。

楼主(2024-04-19):
引用 网友A:
抽屉拉出,挑好预先键和AM还是FM,然后按上下键把数字选定在要想预定的频率,譬如465(调AM中周)10.7(调f ...

您这个方法应该不行,不晓得实践过没有?

网友:
调好扫频范围,调好扫频电平。

7140的输出通过一定的阻抗匹配网络接入到收音机的输入,或者通过天线发射出去,收音机通过天线接收。

7140的输入,接检波输出的位置,大概是agc的那个位置,也要根据电路做阻抗匹配。

网友:
另外,我没有7140,我有7124,不是抽屉的那个,是面板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