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铁芯磁通量测量的问题

楼主(2024-03-16):
大家都知道,无论是什么铁芯,在设计变压器时,磁通量都是查厂家给的参数或者经验套用,但是按设计数据应该达到一定的电感量,往往绕好以后,电感量与实际电感量有偏差。

两个参数都比较模糊,一个是磁通量,一个是效率。

在单端输出变压器的电感量设计时,我知道先绕一定匝数,计算出电感量,然后通入一定的直流,再计算一次电感量,用最后的实际电感量来设计初级线圈,但是推挽输出变压器有点迷惑了。

下面的截图中,纵横坐标说的是按对数画出来的,实在是搞不明白。再就是具体的测量方法,还请能看明白的指点一下。

网友(2024-04-17):
这个表格不是我原创,是借用hifidiy前辈们的劳动成果,套用到自己的铁芯上

请看原帖,有更详细的资料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8219

楼主(2024-03-16):
简单点,比如线圈绕制1000匝,频率在50Hz时测出来一个电感量,那么在20Hz时的电感量是多少?再就是初级同样是交流正弦波,电压在10伏时与100伏时,在频率20Hz,电感量是否一样?

楼主:
在就是关于磁滞曲线的问题。

网友:
带铁芯线圈的电感量和磁路面积有关,也和磁路长度有关,一般磁路长度的因素较易忽视

网友:
楼主的课题太高级,俺认真听课!

网友A:
刨树刨着根了,楼主利害!

网友:
课题太高级,我也认真听课!

楼主:
你们都太谦虚了,有什么想法尽管说。

网友:
我也搬个板凳听老师讲变压器的制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刨树刨着根了,楼主利害!

矿坛第一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都太谦虚了,有什么想法尽管说。

材料学是工程学的基础,输出变压器的一切特征与磁芯材料密切相关,所以我说您“刨树刨着根了”!我是搞电力的,虽说对音频变压器是门外,但也算相邻,知点皮毛,我的年龄已过古稀,不适合对音频牛做深入研究,愿老师深入下去,我等受益!

楼主:
这台设备350VA,45~400Hz,1.0~150V,150V~300V,算是比较理想的测试仪器,1200元。有没有其他价格低的方案,比如和信号发生器以及调压器结合起来的,稍微简单一点那种。

网友:
太深奥了,看了头晕,耐着性子看了一遍,头更晕。

楼主(2024-04-17):
多谢“mowin”网友在下面帖子中做的精彩回复,不敢独享,一起把测试方法和数据放到一起。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21#pid24566429

CD16x32x40中频铁心测试数据 - 2.zip

楼主:
以及,分布电容的测试方法。

网友B:
本人的以前的拙贴,实在见不得人,唯恐误人子弟。各位当娱乐材料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的以前的拙贴,实在见不得人,唯恐误人子弟。各位当娱乐材料即可

你这那是拙贴,我真是打着灯笼都没找到。我搜索是按主题搜索的,好几个帖子,没有下文。

上面测试分布电容的公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个帖子里面,我搞错了MHz和KHz的换算关系,已经被指正了,500KHz是0.5MHz,而不是50MHz。

楼主:
"老胆LAODAN"前辈的伏安法测电感,觉得非常好,借用一下原贴图片。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fromuid=21751

网友C:
恭喜你,已经被砖家带偏了!怕蝲蝲蛄叫,还不种庄稼了??推挽变压器理想化设计已经很简化了!反推单端才更难!因为推挽纯在的问题单端全有!单端纯在的磁饱和推挽却没有!导磁率越高的铁心频响越好但是极容易磁饱和!比如岥莫合金很容易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你,已经被砖家带偏了!怕蝲蝲蛄叫,还不种庄稼了??推挽变压器理想化设计已经很简化了!反推单端才更 ...

多谢回帖,您说的这些问题,一时想不到该怎么来问问题。

”恭喜你,已经被砖家带偏了!怕蝲蝲蛄叫,还不种庄稼了??推挽变压器理想化设计已经很简化了!反推单端才更难!因为推挽纯在的问题单端全有!单端纯在的磁饱和推挽却没有!导磁率越高的铁心频响越好但是极容易磁饱和!比如岥莫合金很容易饱和!”

推挽纯在的问题,单端全有。。。。目前理解比较深的,就是初级电感量,初级与次级之间的分布电容和漏感,初级之间的分布电容影响知之甚少,推挽两臂之间的分布电容和漏感的影响和作用也知之甚少。凭空想象的还有初级对次级之间的漏感与分布电容形成的谐振,听感内和听感外,一次谐波,二次谐波等还一无所知。

导磁率越高的铁芯频响越好,但是极易磁饱和。。。。。。。频响好,是否可以理解为导磁率越高的铁芯在设计时可以用更少的匝数获得需要的电感量,从而在漏感和分布电容比较容易做到都比较小。导磁率越高的铁芯,通过同样的电压和电流,相比较于导磁率低的铁芯,容易磁饱和,这是铁芯特性决定的,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或者换一种比较方法,坡莫合金和空心电感,后者不容易磁饱和。

单端牛加磁隙,是为了防止磁饱和,同时,是否也有一部分减轻对磁滞区域的影响。(电流足够大,同时又不进磁饱和区域)

楼主:
我的本意是:铁芯存在磁滞,同时也存在磁饱和。抵消磁滞的影响,就需要足够的电流,但是电流过大,铁芯又会进入磁饱和区域。

手里拿到一块铁芯,厂家给的参数,只是可以参考,主要还是想做一下具体的特性曲线,这样在选择铁芯时有个标准。比如6P1推挽,从EI66,到EI76,EI86,CD型铁芯,ED型铁芯都考虑过。究竟那种合适,规格多大合适,在满足要求的情况下,按经济性选择还是在保证性能的情况下,较少考虑经济性。

教科书上面说的都是在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减少经济性和绕制难度,这样做对极端的发烧要求,影响多大的性能。相反,为了满足超高性能要求,做到极低漏感和分布电容,采用优质铁芯,面多加水,水多加面,采用大规格铁芯,这样做,究竟科学不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