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夏普303(9191)的调带速电位器

楼主(2024-03-16):
如题,哪位大佬可以帮小白我指点一下,找了半天楞是没发现。

网友A:
一般在马达后面有一个孔里面有一个电位器,就是调整带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在马达后面有一个孔里面有一个电位器,就是调整带速的

这个没看到有孔

网友:
图太小了,一般夏普的电路板上有英文标识。

网友:
这种机芯的电机,外置调速的很少,一般都是内部调速,有电子调速,带一个可调孔的,也有机械离心调速的。

网友:
有可能电机上有个后盖,撬下来就就可以看到调速电位器了。

网友B:
早期收录机的皮带都老化了,必须更换才行啊!否则电机调速也白搭。

网友C:
这种电机本身没有调速的孔,单卡机线路板上也没有调速电位器。要通过更换不同直径的皮带轮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期收录机的皮带都老化了,必须更换才行啊!否则电机调速也白搭。

皮带已经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机本身没有调速的孔,单卡机线路板上也没有调速电位器。要通过更换不同直径的皮带轮调速。

皮带轮没有那么多,我多试几根皮带吧,多谢指点!

网友:
如果电机引线是2根的话,调速就在电机后面盖板下,,用什锦锉在每个锁扣(4个)上銼几下,用一字改锥在出线口一撬下就可以拿下后盖,复原时直接对应按回即可,所以锉刀不要太用力銼的多了。之前最好确定马达供电正常。

网友:
夏普9191马达内部是离心机芯调速,我当时为了调整它专门买了一个转速计

当然,是对马达精心保养加足了优质润滑油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