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要是能做一个中波段半波端馈天线的话,收中波广播还不爽翻天啊 ?!

楼主(2024-03-16):
    突发奇想,要是能做一个中波段半波端馈天线的话,收中波广播还不爽翻天啊 ?!  波长=300/1.07(近似中波段中心频率)=280.37x0.95=全波振子长266.35米。 半波的话就是133.18米 。横拉一百三十三米导线,用简易的端馈巴伦,再来个天线放大器抵消线损,引入中波收音机。 我靠,这不能爽的上天呐 ! 什么样的矿石机,尤其是带调谐高 放的收音头用上这面大天仙,真不敢想象能出现什么情况 。 我想做! 你们眼馋不?

网友A(2024-06-13):
引用 网友B:
把四条磁棒绑在一起 形成一个粗的磁棒吗?还是顺着放一起 变成一个长的?

這是一種很原始的暴力捆綁法,是實際效果不大。倒是四根磁棒相互分開距離在20cm以上,電感采用串聯或并聯的方法,得到的結果遠超捆綁法。記得常老師(changwanren)做多磁棒實驗的時候和他探討過這個問題。

网友(2024-03-16):
中波广播信号一般是垂直极化,你的百米天线得竖起来才行

网友C(2024-06-13):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这样的天线的接收效果确实能好,同时也有防雷安全和杂波干扰的因素不能忽视。另外这么大的天线, ...

你可以考虑这个接收天线

网友(2024-03-16):
想啥呢,家里有矿吗?不然呢,梦想可以,成真太难。

网友E:
早先先辈们的矿石机天线起步就是几十米,一般是倒L型天线,当时有专为天线制作的白瓷瓜形绝缘子,4股绞合的裸铜线,还有专门的拉线配件

网友F:
你买四条20cm磁棒做个大磁棒天线都比它强

网友:
眼饞啥?這麽長的天綫,天公一個噴嚏就把你家嘣半邊,俺躲還來不及涅!

网友:
请教1.07以及0.95是什么东西?

网友:
天啊,太大了,场地不够吧,自己不怕,邻居都怕(折腾的啥玩意),我的想法做一个大环,多大根据室内空间而定,人和机都在里面,这样一来就是人机合一,天下无敌。

网友:
我计算了一下,按平均波长,高频损耗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而参数。最好用外径1厘米,内径2毫米的紫铜管做,这样效果比较好,做好了我愿意去体验一下,带上老葛一起去。老葛收我的纸壳按0.8元一公斤算的,看见紫铜管他肯定比见了纸壳高兴。

网友:
我觉得先做个模型模拟一下,然后再实际操作

网友:
这个行不通的,天线变成一个大的避雷针,但是将雷电引入收音机。收音机很大机会着火,波及家里。。。。。。。

网友:
以前住的老楼房6层高,在阳台有洗手池,那个排水管从楼顶到楼下,一节约1层楼高?,是20厘米左右的直径,最关键的是,它是用铁铸造的!

我住3楼,把收音机靠近这个水管约5~10CM范围,中波台信号强度大增,电台也密密麻麻的....

当然啦,因为周围楼房林立,大家也习惯用节能灯,干扰也会被水管吸引过来,加大了干扰....

网友:
天线除长度,不可忽略是离地高度,水平天线一般要求离地半个波长及以上,中波高段频率波长都近200米,另外近年来开关电源等干扰不可忽视,频谱上看150MHz通讯段都让邻居一个手机充电器带来干扰,中波弄高增益天线会直接阻塞了收音机,90年代和以前,还可利用绕几圈线在220V市电线上当天线用,现在只有更糟糕。

网友G:
接水管上就行了,长达几公里.
注意一定要全铁管,不要塑管.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接水管上就行了,长达几公里.
注意一定要全铁管,不要塑管.

那是地线,不是天线。

网友D(2024-06-12):
个人认为,这样的天线的接收效果确实能好,同时也有防雷安全和杂波干扰的因素不能忽视。另外这么大的天线,有点张扬了,占地范围暂且不说,对周围的影响也能大,会不会被各种议论?

网友H:
铁蛋哥,做好了吗??几个月过去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买四条20cm磁棒做个大磁棒天线都比它强

把四条磁棒绑在一起 形成一个粗的磁棒吗?还是顺着放一起 变成一个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铁蛋哥,做好了吗??几个月过去了呢。

哪壺不開提哪壺

楼主:
引用 网友H:
铁蛋哥,做好了吗??几个月过去了呢。

没做好 ! 馈线进不了屋。难办

网友:
感觉我能实现!我住6楼总高11层,直接固定在楼顶防护栏上,两头做好绝缘。就是怕那帮老太太直接给绞了做晾衣绳用,要是铜线更保不住!!!

网友I:
在农村有别墅的很容易实现,
农村一个村广大土地上的电力线得好几公里长,也没见哪家被雷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考虑这个接收天线

这个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在农村有别墅的很容易实现,
农村一个村广大土地上的电力线得好几公里长,也没见哪家被雷击了

电力线施工有严格的防雷接地要求的。室外长导线一定要考虑防雷,不然轻则打坏设备,重则危及人命。

网友:
咱不懂,搬根板凳看热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考虑这个接收天线

1个波长,这可厉害了。

有一种古老的菱形天线,四个边长都是1倍波长。需要占地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是一種很原始的暴力捆綁法,是實際效果不大。倒是四根磁棒相互分開距離在20cm以上,電感采用串聯或并 ...

原来如此。

在底噪稍微好一点的地方,比较过单根磁棒和 垂下去铁丝,结果铁丝效果比单根磁棒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个波长,这可厉害了。

有一种古老的菱形天线,四个边长都是1倍波长。需要占地很大。

海版:这个作为接收天线,相对来说还是容易实现。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用它做80米和160米波段的接收天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海版:这个作为接收天线,相对来说还是容易实现。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用它做80米和160米波段的接收天线。

谢谢。
搭建1倍波长的天线,确实还是需要些地方和精力的。

请教一下,您这是什么书

网友:
这个理论上可行。半波天线有1.5个db的增益。就是假设场地一般没有这条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
搭建1倍波长的天线,确实还是需要些地方和精力的。

是呀 ,什么宝书哇 ?

网友:
其实现在也有现成的天线 小区的光纤宽带 一般有个钢缆缠扎在楼一圈 不接地  如果家住低层可以接根线 做天线 效果不错  最少几十米长的天线环

网友J:
楼主问这问题典型是个门外汉,还半波振子横拉100多米,你不架空个几十米以上高度你以为能辐射出去吗?还巴伦?你也就认识巴伦这两个字吧,别整天瞎信思水贴,多学习吧。

网友:
其实中波有十几米到几十米长的外接天线就非常好了!关键是根据外接天线的长度做成加感的调谐天线的。
在七八十年代我这里距离香港有二百多公里的,用普通6晶体管收音机可以收到有点沙沙声的几个香港中波台的,由于我家乡七十年代还没有市电的,接收中波是非常好的!但听着沙沙声的不可能满意的,就算150公里的省台都会有少许沙沙声的,在家用室外天线是首选了。
加感的调谐天线就是随便在屋檐下拉十几米到几十米长的线,不需要高过屋顶的(怕雷击),在合适的地方加地线,用一条磁棒加上几十圈线圈,配合可变电容,圈数需要根据天线的长短调整的,只要在自己需要接收的频率范围内谐振就是了,做个箱像收音机差不多的,把收音机平行靠近这个调谐天线盒,收到想听的电台后,再调一下调谐天线盒的可变电容,使信号最好(应该是谐振了吧)。八十年代有了录音机还录了不少时代歌曲的,音质还是挺好的!往事只能回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
搭建1倍波长的天线,确实还是需要些地方和精力的。

天线手册:第22版【美】美国业余无线电协会 著 匡磊 译

相对来说此天线最大的优势:高度低、接收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线手册:第22版【美】美国业余无线电协会 著 匡磊 译

收到,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隔七千公里收到

数条约一公里长的天线。

老外太投入了,
这种情况估计自己有农场或者庄园。
要不怎么能布设这么巨大的天线阵?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早先先辈们的矿石机天线起步就是几十米,一般是倒L型天线,当时有专为天线制作的白瓷瓜形绝缘子,4股绞合的 ...

https://tv.sohu.com/s/sohuplayer/iplay.html?bid=8054078&autoplay=true&disablePlaylist=true
一帮空想家,一有想法就泼冷水,实践出真知,百米天线还是容易实现的,以前废弃的光缆里面钢丝几百米都有,废弃的移动发射塔,废弃的闭路电视接收塔都是几十米起步,老前辈为了天线高度想尽了办法,比如屋顶,挂氢气球,用大风筝等等,现在条件好了,整天躺在床上空想,没有实践,而且还摆出种种困难,哎。买一盘铝线要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L:
一帮空想家,一有想法就泼冷水,实践出真知,百米天线还是容易实现的,以前废弃的光缆里面钢丝几百米 ...

这视频也够搞笑了.....

废弃的移动发射塔,废弃的闭路电视接收塔 ,这些不是很容易找到。
而且现在天眼遍布,即便找到了,虽然说是“废弃”,未必没有留守的门卫。 再退一步说,没有门卫, 也是大门紧锁,院墙高磊 ,轻易进不去。真进去了,将来丢点什么东西,或者有人打110,这事不好解释。

有一种运动叫城市探险,就是 热衷于 在废弃建筑物中猎奇。 在我们国家为什么这运动时兴不起来,除去游戏的强大吸引力之外,就是法律责任问题。小孩子没事,进去转悠转悠,即使有人报警,最多批评一顿,大人就完了。
我小时候,就喜欢类似这种活动,当然那时候没有城市探险这个词,但是干的事类似  夏天大太阳,自己晒的跟尼哥似的,还胡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视频也够搞笑了.....

标准的大环(巨环)接收天线,省去了好多,比如调谐,扬声器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视频也够搞笑了.....

废弃的移动发射塔,废弃的闭路电视接收塔 ,这些不是很容易找到。

我只是举例子,现在物质比以前丰富多了,随便找个废物都可以实验,就看勤快程度了。我这里空铁塔还是很多,只要不背回家随便实验没问题的,废弃的电话线等等,百米网线垃圾堆里多的是,废电线杆不拉回家根本没人管,以前一个铁塔废弃了打算挂个对讲机做中继,忙忘了,几年后谁嘎了去……现在要高度有高度。随便一个高楼就几十层,百十米高有吧。做实验哈哈……,做大环去工地让吊塔师傅挪出需要面积,可以实验一番……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问这问题典型是个门外汉,还半波振子横拉100多米,你不架空个几十米以上高度你以为能辐射出去吗?还巴 ...

突发奇想,要是能做一个中波段半波端馈天线的话,收中波广播还不爽翻天啊 ?!  波长=300/1.07(近似中波段中心频率)=280.37x0.95=全波振子长266.35米。 半波的话就是133.18米 。横拉一百三十三米导线,用简易的端馈巴伦,再来个天线放大器抵消线损,引入中波收音机……

麻烦你看看清楚,我是说接收,通篇没有一个字涉及发射 。 还有就是,巴伦这俩字也是发帖之前现学的,才认识不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发奇想,要是能做一个中波段半波端馈天线的话,收中波广播还不爽翻天啊 ?!  波长=300/1.07(近似中波 ...

天线的方向图你还管它接收还是发射?门外汉一个鉴定完毕。

楼主:
接受门外汉这个名头  !本来就是个退休老工人,能捧个戏匣子玩儿就很知足啦

网友:
你在地面横拉天线,你的天线方向图就难接收中波信号塔的垂直极化波。你横拉天线如果和大地距离太近,你天线就会感应大地,大地表面感应出一个反方向电流,叠加辐射直接给你把辐射抵消了。并且你有大地的存在会导致输入阻抗不再和传输线匹配。很多天线会利用地来提升增益,改善方向图,比如背腔天线,八木天线,螺旋天线。以背腔天线为例,振子距离后方的腔的距离那是和波长可以比拟的,相当于你这个需要架设非常高的高度。

网友M:
蛋哥退休前是广电系统的,对无线电有较深厚的功底,我记得近20年前还做过一副天线很实用,自制的巴伦。

网友N:
十几年前村子拆迁时俺试过,变压器啥的都拆走了,但是电线杆还没有拉走,剩下的电线两三百米的样子,弄段线接到339上效果很好,衰减器用处立刻就出来了,效果就是原来收不到的收到了,原来能收到的需要衰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十几年前村子拆迁时俺试过,变压器啥的都拆走了,但是电线杆还没有拉走,剩下的电线两三百米的样子,弄段线 ...

你架到电线杆离地面有一定距离那是会有一定效果,但是和架到1/4波长高度比就差远了,但是你这个有长度在那里,工程量那么大,有一定效果是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蛋哥退休前是广电系统的,对无线电有较深厚的功底,我记得近20年前还做过一副天线很实用,自制的巴伦。

谢谢您还记得我二十几年前的小制作,那是偶极平拉天线,自制磁环匹配器(不敢叫“巴伦"啦),发射、接收效果很好,通过印尼,马来西亚,南朝鲜,日本……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个波长,这可厉害了。

有一种古老的菱形天线,四个边长都是1倍波长。需要占地很大。

记得以前好像在哪看过,说半波长尺寸的天线,有个什么指标要比全波长天线好一点,从而使得综合接收/发射效果上更好一些。
所以天线的尺寸普遍采用半波长。这方面了解的不多,见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还记得我二十几年前的小制作,那是偶极平拉天线,自制磁环匹配器(不敢叫“巴伦"啦),发射、接收 ...

衡量天线的好坏就不是以收到多少台为指标的。驻波比,回拨损耗,辐射效率,接收孔径这些才是指标,你做那么大天线,那是你有空间条件优势的原因。为什么手机卫星通信带宽上不去,因为卫星天线太小,这个只要能做大,谁都能让它性能变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记得以前好像在哪看过,说半波长尺寸的天线,有个什么指标要比全波长天线好一点,从而使得综合接收/发射 ...

具体没细致研究过,不特别说得清。
可能是半波长的天线比全波长的 尺寸小,线路损耗小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记得以前好像在哪看过,说半波长尺寸的天线,有个什么指标要比全波长天线好一点,从而使得综合接收/发射 ...

一个波长的天线增益高波束角小方向图不均匀半波振子E面方向图是甜甜圈方向图均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没细致研究过,不特别说得清。
可能是半波长的天线比全波长的 尺寸小,线路损耗小吧。

哦,天线系统细研究起来其实挺复杂的,不过主观认为,线路损耗这个指标在众多因素里一定占据了不小的比重。
毕竟全波长。。。辣~莫大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个波长的天线增益高波束角小方向图不均匀半波振子E面方向图是甜甜圈方向图均匀

解释够专业,学习了 现在大概明白一点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