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W胆场输出甲类功放

楼主(2024-03-16):
转载,多年前的文章
如图
这是一款输出功率18W的甲类功放,末级采用电流串联负反馈电路(输出级自给偏压电阻两端旁路电容被取消),电气性能优越。电路如图。
  输入级为双三极管6N3,末级为6P1与IRF450共同输出。双声道只需电子管三只,6N3与6P1都是花生管,场管IRF450的市面拆机品价位也十分低廉。6N3的放大倍数μ=35,互导gm=5.9mA/V,共阴放大,6P1输出约4W,IRF450输出14W,共同输出18W。IRF450可用其他场效应功率管代替,但其反向耐压必须大于500V,功耗大于100W。本例IRF450工作电流113mA时,栅源压降3.5V,因此取R5为68Ω(注意,不同场管数据会有所差异,应实测)。若改变R6值,即可改变本机的输出功率。但如果IRF450工作电流过大,容易引起自激。
  输出变压器需自制,其铁心截面积S=10cm2,初次级匝数为14:1,阻抗比为1560Ω:8Ω,初级漆包线∮=0.29mm,绕2100匝,次级线∮=1.00mm,绕150匝,不必分段绕制,就能取得良好效果。注意,不要使铁片交叉,固定铁心的铁夹或铁板条不能继续使用,要用铝板重做。铁心的三个柱面皆放一层牛皮纸做间隙层,确保铁心没有一点磁饱和,这样变压器失真才能减到最小,电感L铁心截面s=9cm2,漆包线∮=0.33mm,绕满即可,IRF450要用较大散热器以利散热。
  本机无大环负反馈,瞬态响应良好,电路简捷。需要注意的是6P1的工作电流,应使其为50mA。调整R6的阻值,以定末级输出功率。

不知这款电路谁能试做一下,看能否达到本文所述那样

网友:
当年场管都买了,不知道在哪儿吃灰呢

网友:
163mA的總電流太大,不能超過110mA,否則磁飽和無疑。按文中參數,估算的最低重放頻率是K級的,有點嚇人。初級電感恐怕要通過墊足夠的紙降到2H左右,才有比較滿意的效果... ...

网友A:
    IRF450电流是多少,牛皮纸厚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IRF450电流是多少,牛皮纸厚度多少。

IRF450参数:见图
PD:100W

楼主:
前级的6N3换成6N2效果如何

网友:
晶体管加输出变压器,扬短避长。

网友:
这是胆结石吗?

网友B:
胆结石的结构确实能轻松提高输出功率。即便如此,失真也应该是考虑的首要问题。就这个线路来说,还是加上一定的负反馈,将输出的品质纳入可控范围之内,听者心里面才踏实一些。换成6N2,增加总体增益,然后加上环路负反馈,应该是一个可考虑之选。

网友:
理论可行,但是要走到实际应用,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探讨。

网友:
不会绕牛有点麻烦

网友:
我的场管都发霉了。看到这个又有点小冲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胆结石的结构确实能轻松提高输出功率。即便如此,失真也应该是考虑的首要问题。就这个线路来说,还是加上一 ...

希望院长老师再设计一个电路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有没有人实做过?总造价低,输出牛易制,优点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