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V-201求助

楼主(2024-03-16):
倒腾家里的电子垃圾的时候,翻出来两只UV-201,在网上查了一大圈也没找  到参数和曲线图

网友A:
错了,你好像是UV201A,灯丝电流只有0.25A

没看到参数,灯丝5V,0.25A,屏极电压20-10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了,你好像是UV201A,灯丝电流只有0.25A

没看到参数,灯丝5V,0.25A,屏极电压20-100V。

谢谢

网友:
很古老的管子

网友B:
用于检波与放大。

网友C:
201很古老的管了,尽量避免震动。
先测测灯丝还通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于检波与放大。

谢谢于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1很古老的管了,尽量避免震动。
先测测灯丝还通不通

测试过了,灯丝是通的大约10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过了,灯丝是通的大约10欧

好好保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