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管子用途

楼主(2024-03-16):
是什么类型的管

楼主:
里面是这个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这里成分复杂了,终于不是爱好者的园地了,懂得都懂……

这是为什么,我不懂

网友B:
看起来像整流管6Z4,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觉得是整流管

网友:
6Z4,全波整流管

网友:
这是其部分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像整流管6Z4,不知道对不对?

我试了一下是个二极管,再问一下这个电容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是个二极管,再问一下这个电容器

是铝电解吗,有没有正负

网友:
        看着像6Z4,花生管电子管收音机电源整流使用。

网友C:
        这个电容你要问什么?这个电容印刷不利索,不清楚,好像是1微法,160伏耐压,没看见正负标记,像是金属化纸介质电容器,不对的话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你要问什么?这个电容印刷不利索,不清楚,好像是1微法,160伏耐压,没看见正负标记,像是 ...

是铝电解还是金属膜,误差±2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铝电解还是金属膜,误差±20

        也像铝电解,图太少,看不见两端堵头什么样子。

网友D:
容量有可能是O·1微法   ,耐压25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像铝电解,图太少,看不见两端堵头什么样子。

两端是用橡胶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容量有可能是O·1微法   ,耐压250V。

容量1uF±20,耐压160V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端是用橡胶封的

        用橡胶封口就是电解电容了,而且这个轴向电解,如果没标正负极的话,似乎属于无极性电解。

网友:
对不起,没看清楚。耐压160v,就是一个无极性电容。

网友:
不是6Z4,图片有点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