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电焊机请教

楼主(2024-03-16):
最近手手痒痒,想把自己的小igbt逆变焊机升级一下,在想给输出端并3颗100v1000uf电容在串个电抗器,不知有没有效果,顺便问一下厂家没什么输出端不电容,和电抗

网友A:
没搞明白楼主想升级成什么需要什么效果?如果是还是做电焊机用,那这种升级是画蛇添足,完全没必要且多余。
输出端没有电抗和电容,是因为逆变式电焊机是电子电抗,靠环路模拟电抗器,不需要实体线圈电抗;不接电容,是因为焊机的陡降外特性,输出端接电容有害而无益,这个陡降外特性用通俗的话讲就是恒流;且在大电流电源的场合下,一般都用电感滤波
当然陡降外特性不适用二氧化碳保护焊之类

网友B:
焊机输出端不能并大电容,引弧时啪啪响焊薄板容易打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明白楼主想升级成什么需要什么效果?如果是还是做电焊机用,那这种升级是画蛇添足,完全没必要且多余。 ...

焊薄铁,网上搜的,说加电容电抗会稳定电弧不易断弧,哔站也有大神做了加电抗和不加电抗焊接对比视频,飞溅小,不易断弧,也搜过电焊机拆机1000往上的电焊机出厂都自带电抗,往下的都不带电抗,所以想改改看看有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机输出端不能并大电容,引弧时啪啪响焊薄板容易打穿。

感觉2000多uf顶多增2A电流稳定性在一个电容后面又电抗器,稳流滤波应该问题不大,等配件到了,试机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薄铁,网上搜的,说加电容电抗会稳定电弧不易断弧,哔站也有大神做了加电抗和不加电抗焊接对比视频,飞 ...

断弧有两种可能,一是为了环路稳定补偿取得较大,不能很好的跟踪特性曲线;二是和手法不稳定也有一定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2000多uf顶多增2A电流稳定性在一个电容后面又电抗器,稳流滤波应该问题不大,等配件到了,试机看看

您实在要加,建议使用哪种CBB电容,不要用电解

网友:
手里有个小型逆变焊机,因购买时价格不高,功能较简易。机子设有电流调节,但是接上钳形表观看电流基本不变,也就是输出电流100A 以上,焊接薄板不行,自己绕制了一个电抗器,接入测试效果改善不大,后来在焊接薄板时遂串接一个由3MM铁丝绕制的线圈,改用1.6MM的焊条,再来焊接薄板,效果还算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实在要加,建议使用哪种CBB电容,不要用电解

刚才试机了一下电容输出最大电流80A不加电容输出电流145A等电抗到了在试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实在要加,建议使用哪种CBB电容,不要用电解

但是加了电容后几乎没有一点飞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