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芯片bp2861的输出功率

楼主(2024-03-16):
如图,8个LED串联电压约24V,交流输入功率约5.3瓦。能不能提高电压一倍到48V左右电流基本不变。资料显示功率可达18W?没查到2861不同后缀的有关数据。

网友A:
让供电和输出压差尽量减小,只要保证内部的调整管处于放大状态就行。

目的是降低恒流芯片自身的功耗,

如果能达到上述条件,功能是可以实现的。

如果压差降不下来,恒流管太热,板子用不久。

很多LED灯就是这样烧坏的。

网友B:
虽然LED不是电阻特性,但想单纯提高电压,不改变电流,似乎有点难,这不是改变驱动电路,而是想改变LED的伏安特性……

另外,对于恒流驱动电路,它主要功能是限流,所以我一直管它叫限流电路。它反馈的是电流采样值,当然可以改成电压采样,但它只有一个反馈,要么限流,要么限压,不能两个都限

网友:
这种开关芯片是可以的,需要重新计算那个大电感,另外输出电容可能也需要更换

网友:
它是恒流输出,空载时电压很高,只要LED工作电压不超输入电压完全可再串联一组灯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供电和输出压差尽量减小,只要保证内部的调整管处于放大状态就行。

目的是降低恒流芯片自身的功耗,

变压器次级圈数应该和输出电压有关系把?要提高电压,次级圈数也应加多。但恒流输出电压应该有个适应范围,偏离电压设计值不应太远?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LED不是电阻特性,但想单纯提高电压,不改变电流,似乎有点难,这不是改变驱动电路,而是想改变LED的伏 ...

一般恒流电路输出电压都有一个很大的范围,我估计输出电压最佳值有一个确定的数值,不能偏离太多否则要重新计算电感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恒流电路输出电压都有一个很大的范围,我估计输出电压最佳值有一个确定的数值,不能偏离太多否则要重 ...

恒流(限流)电路,因为电流恒定,所以电压就是变的,同样,如果电压恒定。那么电流就是变的。保证一个不变,另一个就要变。
小范围改变电流采样电阻,电流值就变了,电压波动范围也会随着改变。正如您所说,只能小范围改动。
不过照明LED本身更适合恒流供电,通过改变采样电阻来改变电流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流(限流)电路,因为电流恒定,所以电压就是变的,同样,如果电压恒定。那么电流就是变的。保证一个不变 ...

通过改变采样电阻来改变电流更合适。----------------是的。不过这个灯的标称功率是5W(应该是指交流输入功率)8个LED串联大约电压是24V。我想提高到50V左右电流基本不变,功率大约提高一倍,资料说这个芯片的功率可达18W。电压提高一倍恒流值有没有这么大的适应范围?,从这个恒流源看功率范围电压范围似乎可以的?

网友:
您将负载灯珠数量提高一倍,电流不变,自然要提高电压,恒流芯片调节电流不变,为了让其不至于因发热而烧坏,自然供电电压要合适。不要小看只有180mA电流,要是恒流芯片自身承载电压超过10v以上,它要承载1.8w的功率,看这板子设计,明显它没有散热措施,很快就烧坏的。对于恒流LED,保证了灯珠电流恒定,芯片就要承载市电波动。

计算出了合适的电压范围,只要芯片耐压允许,大都可以可靠工作。

网友C:
这个芯片是高压输入开关降压恒流模式,8个LED串联的灯板上再串联8个LED,输出功率就可以增加一倍了。至于芯片功耗(芯片功耗0.45W),尾缀为A的可以正常工作,但没什么裕量,如要求可靠性,应选用A以上尾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是高压输入开关降压恒流模式,8个LED串联的灯板上再串联8个LED,输出功率就可以增加一倍了。至于芯 ...

谢谢!您这资料很详细了!我这芯片没有尾缀呢?应该是功率最小的吧?扩大功率空间不大?
不过即使漏极电流200毫安,应用于220V电压市电的情况下输出功率应该比110V市电时大不少吧?提高功率还是有空间的?

网友C:
用于220V电压市电的情况下输出功率和110V市电时相差不大。
提高功率还是有空间的?看IC芯片温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这资料很详细了!我这芯片没有尾缀呢?应该是功率最小的吧?扩大功率空间不大?
不过即使漏极 ...

资料没贴全,补一部分:
注意看ILEDmax这一行,这是对应型号的极限参数。

楼上贴的是Idmax,漏极最大电流,也就是电感峰值电流Ipk。
如果您去看看这芯片的手册,就会发现有个 Iled=Ipk/2。

恒流驱动,在其输出电压允许范围内,输出功率只决定于负载阻抗。
LED这类负载压降恒定,则输出功率只决定于串联的LED个数。
换个说法,恒流驱动的输出功率只取决于落在负载上的电压,前提是此电压在驱动标定的输出范围内。

从9楼贴出的驱动标识来看,芯片用的是BP2861B,输出电流在220-260mA之间,依环境温度而定。
仅对这个驱动而言,如果它的参数没虚标,且保证供电电压在176-256VAC之间的话,将串联的LED数量翻倍,输出功率即翻倍(当然是在做好LED散热的前提下)。

另外补充个芯片资料查询网站地址:
https://www.semiee.com/
国内网站没墙,速度快,数据相对也比较齐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资料没贴全,补一部分:

注意看ILEDmax这一行,这是对应型号的极限参数。

谢谢。我主要是想提高2861的输出功率,2861没有后缀应该就是最低档的了吧?在220V交流电压下我感觉还是比低供电电压有功率输出余量的(高压供电场管的有效电流应该较小),电感圈数应该相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于220V电压市电的情况下输出功率和110V市电时相差不大。
提高功率还是有空间的?看IC芯片温升。

实际情况往往是变压器的温升并不低于开关管

网友E:
这种恒流源输出电压与电感量有关,电感量增加输出电压增加,但减小输出电流会使输出电压的上限降低,譬如输出250mA/180V的恒流源电流降低一半到125mA,输出电压的上限会跌到120V。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恒流源输出电压与电感量有关,电感量增加输出电压增加,但减小输出电流会使输出电压的上限降低,譬如输 ...

也就是说恒流的电压范围窄了。我就是想要获得最大的功率输出。现在交流输入功率是5瓦能不能12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恒流的电压范围窄了。我就是想要获得最大的功率输出。现在交流输入功率是5瓦能不能12瓦?

这个就要实验决定了,只能慢慢摸,像上面的现象我也是实验中得到的,实验过程还能体验到突然莫名其妙全部灯珠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要实验决定了,只能慢慢摸,像上面的现象我也是实验中得到的,实验过程还能体验到突然莫名其妙全部 ...

我也遇到过一次,全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主要是想提高2861的输出功率,2861没有后缀应该就是最低档的了吧?在220V交流电压下我感觉还是 ...

您按9楼贴出的驱动标识来用就可以了。

确保输入电压不低于175VAC的情况下,这个驱动最高可输出80V,80/3=26,串接灯珠数量不大于26就可以点亮。
灯珠获得的功率为总压降乘0.23。

恒压电源的特性是输出电压不变,电流随负载变动。
把电流、电压特性对调就是恒流电源的特性,输出电流不变、电压随负载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按9楼贴出的驱动标识来用就可以了。

确保输入电压不低于175VAC的情况下,这个驱动最高可输出80V, ...

图片这个电源不是我说的这个BP2861。这个2861没有标注电压范围和功率范围。目前这个工作状态仅标注8串/5W。是不是可以增加串联LED数量?不得而知。从变压器的体积·来看应该还可以加大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