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117-3.3v ,前级电压12v 还是 5v 科学?

楼主(2024-03-16):
一块改装的小板上面的稳压电源模块是用的AMS1117-3.3v,然而原机主板上面只有2路稳压可以取电,一路是12v,另一路是5v。
这就纠结了,是选12v 还是 5v 给这块AMS1117-3.3v 供电呢?
有理有据才有说服力。

网友:
有理有据就是你自己老老实实看手册!!! 自己不动脑子还要别人帮你思考!!!!

网友:
有理有据就是去查1117的数据手册,看它最小压差多大,然后选择满足最低输入的电压。
另外,科学是名词,不是形容词。

网友:
输入电压范围:4.5V~15V。

网友:
12V烧给你看

网友:
常见电路多数是5V输入

网友:
从耗散功率考虑,还是5V更合理,液晶电视主板都是采用5V降3.3V。

网友:
这个我们用过有5V和12V两种.

网友:
使用5V供电,抛开手册不谈,负载的电流是一定的,对于LDO来说肯定是压降越低越好,在LDO上的负载功耗就是(压差)×负载电流,所以选低的,大压差发热大,对器件寿命不利。
看手册,可以看出这个系列LDO的最大值是15V,一般设计时会稍微降一些电压使用,提升使用寿命,另外手册的note1也提到这个电压只是保证芯片不损坏,但是不保证会和电特性数据的一直(测试条件不同)。
看手册中对于芯片电气特性能的描述,对应3.3V手册输入为4.8V,按手册推荐选,所以也选5V。

网友A:
电流小的,用两种都可以,电流大的就要考虑1117的功耗了.....

接12伏时效率不到30%,70%都用来发热了....

网友:
要是我也会选5伏,既然是低压差,就按手册的相应电流下的压差再加输出电压再稍微提高一点点,这样功耗小效率高。不同电流下最小压差有点不同,电流大压差大,所以要看一下负载电流,不过3.3伏输出输入5v应该是足够了。另外象HT7333-A似乎压降更小,250ma下压降90mv。

网友:
LM1117的特点就是低压差。如果输入电压足够高就没必要用它了、直接用78系列就行。

网友:
前级12V,用7805稳压输出5V,然后接AMS1117比较科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小的,用两种都可以,电流大的就要考虑1117的功耗了.....

接12伏时效率不到30%,70%都用来发热了... ...

电流大小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