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和jsq18-10ev26燃气热水器奇怪故障

楼主(2024-03-16):
通电风扇就缓慢的转还嗡嗡响,打开热水使用一切正常,关闭待机时毛病就又出现了,哪位老师知道这是咋回事?

网友:
缺油了吧。。。。

网友:
控制风扇的继电器或可控硅有问题了

网友:
检测一下风扇启动电容器质量。

网友:
应该是热水器没有工作时排风机的电源没有彻底断开,重点检查排风机的控制电路

网友:
控制风扇的如果是继电器,只有通/断两种状态,控制风扇的如果是双向可控硅,在半击穿状态下就会产生楼主说的这种情况,还是仔细检查一下板子上的可控硅吧,如果是继电器控制的,就断开继电器试试,故障就一目了然

楼主:
可控硅坏了,可是拆下来测量都正常,换了个ok了。谢谢老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