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内部发生原因探索

楼主(2024-03-16):
比较新颖的问题,多年前我就发现了,就是一些工作电压400V的容量大点的纸介电容或金属化纸介电容接到220V市电回路后,电容正常工作,但是耳朵贴近后能听到交流电的哼声,试验解释这种现象?我的看法是介质的场致伸缩引起的振动?但这种解释有点概念模糊。

网友A:
电容器有几个参数是不能忽略的:
额定功率,电容器在交流电路中,会产生功率,虽然是无功功率,但也是有额定值的,工作中不允许超过。
额定电流,极板之间会有电流经过,工作中需要限制其最大的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
这两个参数在无线电或者电子电路中常常有很大的裕量,所以被忽略了,但在电力电路中,却不能忽略。所以电力电容的外壳上除了有工作电压(通常是交流有效值,这跟电子电路用的是直流电压不同)和电容量外,更重要的是有额定功率,但以无功功率(Var,乏或者千乏)的单位标注,额定电流则以安培为单位。
电力电容在运行中,产生内部振动是不正常的,可能就是超过了额定功率或者是额定电流。
炼钢或者热处理的变频电源中,电力电容器常常有频率高于50Hz的电流经过,这会产生额外的功率和电流,成为谐波电流放大作用,这种状态下的电力电容需要降低额定参数运行才能保证安全。
楼主说的体积小的电容器在220V交流电下,很可能是超过了其容许的额定参数。

网友:
并联接入的吗

网友B:
x7r、y5v这类电容有压电效应会响,纸介电容实在想不出什么理由会响。

网友:
楼主说的当然是电容器接在220V电源中去成为一个负载的。

网友C:
叠层云母电容一般不会响,发声的电容一般存在于卷曲类电容,如涤纶,纸介电容,其卷曲部分形成等效电感,是电感就会产生磁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器有几个参数是不能忽略的:
额定功率,电容器在交流电路中,会产生功率,虽然是无功功率,但也是有额 ...

感谢你对电容器详细的讲解,您说的很对,有的容量很小的电容器的引线粗的不可思议,就是因为工作在高频大功率场合,电容器的工作电流很大的原因。我说的这个电容器是CJ10μF400V的,接入市电通过的电缆大约600mA,长期通电没有温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x7r、y5v这类电容有压电效应会响,纸介电容实在想不出什么理由会响。

铁壳的CZ或CJ类电容有时候能把耳朵贴近能听到微弱的声音,这是在挑选电容限流整流电路的电容时按老书上的方法实验的,我一般是串联一个保险丝直接接市电,一天后没温升就可以使用。有声音的常规测量不漏电,容量合格,也使用多年了,但是是小厂产品,不太放心,一般用在临时搭建电路实验上。

楼主:
对串联个保险丝直接接市电,这个方法是老书籍里面介绍的经验,耐压大于350V的无极性电容接入电路前的实验,其实是业余条件下无奈之举,从前的金属化纸介电容在遇到瞬时高压或损坏前会有内部放电现象,但是由于能自愈,所以暂时表现不出击穿损坏的硬故障。这种检测好像专业电力部门有设备做实验,我自己是在中波收音机磁棒上绕一圈导线串联在电容器回路,用可调直流高压给电容升压,听声音。只要内部有电流突变收音机就能听到咔啦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串联个保险丝直接接市电,这个方法是老书籍里面介绍的经验,耐压大于350V的无极性电容接入电路前的实验 ...

响是因为里面卷绕结构松了没有其它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叠层云母电容一般不会响,发声的电容一般存在于卷曲类电容,如涤纶,纸介电容,其卷曲部分形成等效电感,是 ...

感谢您的深入剖析,寄生电感可能是一个声响因素,我发现几个有声音的都是铁壳电容。但声音明显的是金属化电容就有的纳闷了,电容两端喷锡消除电感效应,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铁壳在周围存在工频磁场时要产生震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串联个保险丝直接接市电,这个方法是老书籍里面介绍的经验,耐压大于350V的无极性电容接入电路前的实验 ...

你也可以用收音机磁棒绕几圈的办法来判断一下这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响是因为里面卷绕结构松了没有其它原因

是其中一个原因,但发声原理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也可以用收音机磁棒绕几圈的办法来判断一下这个电容。

我不太理解,请给讲解一下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其中一个原因,但发声原理是怎样的?

松了就随电流频率振动,和喇叭振膜发声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