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多颗MOS并联

楼主(2024-03-16):
本小白看了很多锂电保护板都用多颗MOS并联,比如锂电角磨机的,我看就有3颗MOS。。我看了下MOS的参数,都是80A 40V的。。既然一颗都80A了,怎么还要并联3颗啊?是因为功率不够还是怎么的?

网友:
电机类的负载,在启动瞬间电流较正常时大4-7倍,所以要留足够的冗余量。

网友:
多人拉车更省劲,不易疲劳生病

网友A:
每个场效应管都有导通电阻,比如单个是30毫欧,在大电流的时候,3个并联就会分散电流,达到10毫欧的效果....

对于大电流和低电压供电的场合,既提高了电源利用率,又降低了功耗....

如果是10A工作电流,根据公式E=IIR,30毫欧的发热量相当于3W,而10毫欧的发热量相当于1W,还是3个分担,每个只有0.33W了,相当于原来单个的1/9,这样也更安全吧...

网友:
并联可以减少Rson,减少发热
大多数工作环境都不可能达到手册上测试的条件,不可能按极限参数来使用
就算能达到测试的条件,按极限参数使用也会影响寿命
所以,还是安全点好,毕竟返修成本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场效应管都有导通电阻,比如单个是30毫欧,在大电流的时候,3个并联就会分散电流,达到10毫欧的效果... ...

况且,随着电流的加大,导通电阻也会变高,所以”很多锂电保护板都用多颗MOS并联“,就很容易理解了.....

图中为70N06的资料....

网友:
MOS数据手册对实际使用都是不符合的,TO-220封装的细细管脚标称连续DS电流120A,实测过一半电流管子还没烧(散热足)管脚就发热到焊锡熔化了。

网友B:
   数据手册上参数是绝对理想条件(恒温25度,无限大散热)下的参数,实际用功耗能达到一半很好了,半导体元件基本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手册上参数是绝对理想条件(恒温25度,无限大散热)下的参数,实际用功耗能达到一半很好了,半导体元件基 ...

那一般在选型的时候怎么选? 比如要过100A的额定电流,是应该并联多少个228管子(漏源连续电流390A)?

网友:
保护板的功能中有一项:短路保护。你想短路时电流多大!这个时候需要MOS迅速关闭,但是无论多迅速,都需要时间从导通转变为断开。这个时间内MOS承受的峰值功率很大(Vds*Ids),热量集中在管芯,管芯到散热器之间是有热阻的,也就是说热量不可能瞬间散出去,设计不当的话,MOS在那一瞬间就OVER了,俗称炸鸡。所以MOS有一个指标叫SOA,SOA越大的管子越抗过载,多个MOS并联主要是为了分散短路瞬间的峰值功率。说句题外话,为啥DIY的电容点焊机就喜欢用那几种MOS?不是它们的Id大,Id大的mos很多很多,关键是他们的SOA大。其实SOA大的MOS真不多,现在为了追求低导通电阻,大都是用的垂直沟道,热量很集中,SOA难做大,但是die面积小,省成本;反倒是比较老的平面沟通,由于平行于散热面,面积大,SOA容易做大,就是成本高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一般在选型的时候怎么选? 比如要过100A的额定电流,是应该并联多少个228管子(漏源连续电流390A)?

假设你的散热条件不好,就焊接在印制板上,结到环境的热阻是62度/W,40SC228的结温最高是175度,假设环境温度是75度,温差175-75=100度。100/62=1.6W。40SC228的内阻假设为0.5毫欧,一只MOS允许的电流是sqrt(1.6/0.0005)=56A。所以要过100A的额定电流,至少需要2只并联。考虑你的实际散热条件下,热阻可能比62还大,以及留余量,至少3只并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SFET功率做不大,所以有了IGBT。

mos是耐压做不高吧,功率应该是差不多的。

网友:
除了增加可靠性之外,最主要还是提高电源的利用率,减小导通电阻

网友D:
3个管子参数一致性要高度匹配,否则肯定是其中一个先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D:
3个管子参数一致性要高度匹配,否则肯定是其中一个先烧毁

MOS管导通电阻是正温度系数,小范围自动热平衡电流不像三极管那么容易热失控过流烧坏。

网友:
为了安全性吧。

网友:
  启动电流大,一个mos不能保证吧?不懂,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