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660按键不灵的维修

楼主(2024-03-16):
经过7年的使用,按键逐渐都变得需要大力按多次才反应一次。

拆机检查

买开关

拆原机开关

更换开关

修复完成

网友:
技术贴,先顶后看

网友:
也可以不需要这么搞,直接用手术刀将按钮的四个固定脚塑料剔掉,再开膛,取出内脏,用酒精棉球清洗底座两边触点和锅片,干燥后放回去,逐个装好,固定脚用尖头烙铁烫压固定后用牙签沾少量胶水加固就好了。这样速度快,处理过的效果也不错,尤其是一时手边没有备件的时候,还有就是两面焊的元件拆卸比较烦人。

网友:
好漂亮的拆机,我只有330,660是不是要更大一些?

网友:
手感有没有原装的好?

网友:
真正的ALPS的轻触开关确很好用。但很难买到原产地的。

网友:
这种轻触开关,只要是进口弹片的都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