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注意到数字电视音频输出的底噪是呲呲声,真是数字毛刺啊

楼主(2024-03-17):
相应来说,沙沙声的底噪可就好听自然多了

网友:
不是什么数字毛刺。是音频信号受到了其它的干扰。

网友:
沙沙声是白噪声,频带包括低频,并且能量也平均
滋滋声是高频分量大得多,开关电源串进来的是滋滋声。

不过沙沙声现在很少听到了,就以前听收音机没台时候的时候有印象。

网友(2024-09-08):
机顶盒内部干扰太多了,开关电源、单片机、视频信号,都会刺啦刺啦

网友:
如果是模拟信号线,质量不好的话干扰不小,还有电源盒不要随便摸一个就用,质量差异大着呢。

网友:
数码味,习惯就好了
因为没得选

网友A:
电视机的音频输出的白噪声,应该类似于机顶盒模拟输出的白噪声。

基本上芯片输出的都是非常弱的模拟信号,都会经过一个音频处理芯片,如果接功放,就会有白噪声。

我改过机顶盒,跳过音频处理芯片,可以输出非常纯净的模拟信号。相对来说,电平会低点。

网友B:
我感觉到大牌子的机顶盒没有这现象,用起来都挺好的,无论是广电,电信的还是卫星的。楼主遇到的是不是连接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视机的音频输出的白噪声,应该类似于机顶盒模拟输出的白噪声。

基本上芯片输出的都是非常弱的模拟信号 ...

电视机的音频输出的白噪声

请教:何谓白噪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视机的音频输出的白噪声

请教:何谓白噪声?

上面表述不够严谨,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白噪声,算是底噪。

找个耳机插到电视或者机顶盒上面,什么都不播放,那时侯听到的声音,称之为底噪。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白噪声。

严格来说,白噪声是所有能听见的音频频率混合在一起的声音。模拟电视时代,电视无信号时的声音,才是真正的白噪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到大牌子的机顶盒没有这现象,用起来都挺好的,无论是广电,电信的还是卫星的。楼主遇到的是不是连接 ...

基本上能够驱动耳机的设备,受限于成本,都有这个现象,只是多少的问题。插耳机或者接电视,不明显,如果接功放,就会非常明显。光纤和同轴接功放没有,接模拟输出就有。

一般功放输入,晶体管很多输入信号会通过47~100K电阻到负极,胆功放一般470K~1M电阻到负极,主要是消除无信号时干扰。一般不会再对输入信号做衰减。阻抗匹配通常是输出阻抗小于输入阻抗,机顶盒或者电视解码以后的模拟信号如何减小输出阻抗?只能增加一级放大,加一个音频放大芯片,经过这个芯片之后,才会减小阻抗。成本因素,都比较简单,通常有底噪。

我的小型6P1单端和EL84推挽,使用的音源都是机顶盒,所以,都会这样改。只发现有一款烽火机顶盒,芯片是海思MV310的那款几乎没有底噪(时间久了,好像也有,当时主要是通过机顶盒蓝牙与功放上面的蓝牙,MP3播放器连接),很难做到像改过之后,功放音量开最大,声音静如深海。通常在连接好以后,功放输出端子可以做到3~4mV,耳朵贴近高音喇叭才能听到一点声音。

网友:
硬盘播放器,哪怕取自芯片的I2C信号,只要有模拟输出,减小阻抗,都会经过芯片处理。这部分,别看芯片解码多么牛,模拟输出只要不是为功放专门设计,很多都会减配。把这个模拟信号经过功放放大,很多设备底噪都比较大。哪怕是信号线屏蔽不好,经过功放放大,底噪也会非常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表述不够严谨,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白噪声,算是底噪。

找个耳机插到电视或者机顶盒上面,什么都不播 ...

原来如此,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
买个 光纤 同轴 解码器,连接数字输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