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有人拿来一块更换下来的洗衣机电路板^_^

楼主(2024-03-17):
他拿来时说:洗衣机不能脱水,等几天再使用又可以洗衣服。后来,他用风筒吹过后,洗衣机再也不能使用了^_^
去掉胶,拿来拆件用?^_^

上面的是拆卸下来的旧板

网上搜索到的新板以及型号信息……

网友A:
没啥用,配件便宜,防水胶不好处理。

网友B:
全自动洗衣机甩干桶轴有个拉簧离合器直径2.5公分。长度3公分,上边有个钩,这个钩断了甩干桶就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用,配件便宜,防水胶不好处理。

这种胶好处理,一撕一块。以前处理过,也从废弃的板子上拆卸好的零件做维修配件。
像这种封闭的隔离变压器、双向可控硅,继电器等,随手拆来用^_^

网友:
  旧板可以拆的通用元件有变压器,驱动电机的两只可控硅,按键,保险管,其它也没什么用了,采用开关电源的有时还拆它的电源芯片,脉冲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自动洗衣机甩干桶轴有个拉簧离合器直径2.5公分。长度3公分,上边有个钩,这个钩断了甩干桶就不转了

是有这么一个簧,没有分解图,不知道怎么工作的 。

网友:
有个电磁铁和这个离合器配合,实物一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