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万用表的保险快拆插座这么难找?

楼主(2024-03-17):
如题,发现这个小东西不是啥高科技,但是某宝某鱼愣是找不到,是不是我关键词有错?还是这个厂家就是懒得卖?比如爱德万的,福禄克的,安捷伦甚至国产同惠的,胜利的的等等一个也找不到,十分不理解,万分迷惑中~~~

找不到应该是我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吧,哈哈

网友A:
搜万用表保险丝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主是保险管坏了还是保险座子坏了?座子坏了的话就换个其它样式呗,只要能安装进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万用表保险丝就可以了,

搜出来的都是保险丝,而我要找的是这个快拆座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保险管坏了还是保险座子坏了?座子坏了的话就换个其它样式呗,只要能安装进去就行。

问题是其他样式的,哪里有得卖?我是压根搜不到任何一种座子,才来这里吐槽的哇

网友:
用拍照找找试试

网友C:
台式表,本来市场流动率就小,保险丝的座子,一般都不会坏,要坏也是烧保险,座子生产出来卖给谁啊..................

这种座子,属于非流通商品了,极小众市场,厂家都是面向企业

网友D:
tb,搜“保险管座”一大堆,各式各样,只要保险丝规格准确,座的形式只要底板装得下就行,不必计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式表,本来市场流动率就小,保险丝的座子,一般都不会坏,要坏也是烧保险,座子生产出来卖给谁啊........ ...

闲鱼某些同款低价位表上会出现缺胳膊少腿的现象,这个座子是重灾区。以我能买便宜的就不看贵的垃圾佬捡垃圾的心态买到的几款表都没这个座子,没办法,谁叫我图便宜呢?
但是捡垃圾归捡垃圾,能配好也是个念想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tb,搜“保险管座”一大堆,各式各样,只要保险丝规格准确,座的形式只要底板装得下就行,不必计较。

那些看了,没用,牛头不对马嘴,没一个能打的。 因为这个是快拆座子,里面不但要装保险丝还要能插4mm香蕉头,能用的只有万用表固定插座,但又不是快拆的结构都不一样,所以还是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鱼某些同款低价位表上会出现缺胳膊少腿的现象,这个座子是重灾区。以我能买便宜的就不看贵的垃圾佬捡垃 ...

TB查找一下:保险丝管座、保险丝管底座.................

如果你要找原装一模一样的,特别是国际品牌的,非公模的,那机率小的可怜............

网友:
以前见过仪器上Siba牌子的保险管座内胆,跟一楼的有些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些看了,没用,牛头不对马嘴,没一个能打的。 因为这个是快拆座子,里面不但要装保险丝还要能插4mm香蕉 ...

别想了,我这个还和你的不一样呢 而且有的台表直接没有这个设计 所以这个显然是定制的,别折腾。

至于一些坛友的回答,多半他们没有这样的台表,也想象不出这玩意啥样 我这里也只有吉时利家表有这个座子,其它表也没

网友D:
实在是必须要的,可以3D打印一个,按重量计算估计不到3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在是必须要的,可以3D打印一个,按重量计算估计不到30元。

这个里面还有4mm内径金属管,金属管还不是贯通的,至少是变径的,后面还要装保险管,所以单3D打印也不能解决,关键是,如果压根就缺少这个也没有同款一样的参照,那么怎么个三维建模都是个问题,这个是有快拆卡隼结构的,靠旋压进去卡住,里面有的还有弹簧,内部也不好测量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