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买的电容,内阻差有点大。

楼主(2024-03-17):
交换区买的,内阻相差有点大。做点焊机可以吗

网友A:
发的图也太小了吧,看不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着很正常啊。。

你看到的是你机子内缓存,上传被压缩后很模糊。

楼主:
串联充电,3.35v时压差0.26

网友:
要加均压板吧

网友:
点焊机还是用号称美国的拆机电容好,之前也在论坛买了几个国产的,不能用,

网友B:
电解电容,允许容量误差就是大,+100%的误差都是合格品。负误差要求比较小—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的图也太小了吧,看不清

我看着很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解电容,允许容量误差就是大,+100%的误差都是合格品。负误差要求比较小—10%。

不是容量啊,是一致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容量啊,是一致性

容量的公差带很宽也即是最小容量与最大容量的差别很大,合格产品数量多,那么离散性不就也大而且一致性的概率就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容量啊,是一致性

你看那种灰色外观大ya铁方块密封电容纸介无极性电容,容量误差最次的±10%,其一致性就好的多。电容器要的是耐压与容量,电力电容器还要不允许超出额定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串联充电,3.35v时压差0.26

串联充电,3.35v时压差0.26,那是电容器容量不一致造成的电压误差吧。串联电容器充电,需要使用均压板均压,也是为了防止容量不一致会造成容量小的电容器上的电压超高而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联充电,3.35v时压差0.26,那是电容器容量不一致造成的电压误差吧。串联电容器充电,需要使用均压板 ...

一致性好的就不需要

网友:
电容器的容量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得都一致的咯,如果你使用的电压接近超级电容器的公称耐压(大约2.75V)最好用上均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