锗管放大倍数测量疑问

楼主(2024-03-17):
同一个管子测β值,在指针万用表上测都会偏高,在多功能测试仪上偏低,指针表一百出头的在测试仪上只有七十左右,但测试仪可显示Iceo数值,比较实用。不知哪个表的数值更可信

网友:
锗管的最大缺点就是Iceo很大,而且Iceo的温度系数非常可怕,几乎无法设计出宽温电路。

多功能测试仪测试了Iceo,那么测hFE的时候是把Iceo减掉了的,是准确的。万用表没有测试Iceo功能,把这个值加到hFE里面当然不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总是给坛友误导性很强的说法
首先这里测的是共射直流电流增益hFE,而非交流增益hfe
IC对hFE ...

同一个晶体管,Ic大时测得的hfe大于Ic小时的值,这个有错吗?正相关并非正比例,同方向增加或减少而言。
指针式万用表测量hfe时Ib基本相同,hfe大时Ic也大,与指定Ic时测量的hfe有一定区别,这个有问题吗?
hfe也不是什么“直流电流增益”,交流放大系数一般用“β”表示。

网友:
应该是测量仪更可靠。万用表做比较用还行,单独测某一只管子根本没用。

网友:
你去了解一下指针表、DT830这种表的hfe测量原理,
他是直接假定你测的是硅管,且假定被测管的BE压降Vbe就是0.6V,然后计算出Ib,因为已经假定了Vbe恒定,因此Ib就是恒定的了(例如10uA),
然后直接测量Ic(也可能Ie)的读数作为hfe.例如测出Ic=2.0mA,就是hfe就是200.0。

由上面原理推断,他是没有考虑Iceo,也没考虑测得是达林顿或者锗管Vbe=0.2V这种状况的。

网友:
内地产的指针表定义了,NPN是硅管、PNP是锗管。不同型号的指针表测得的数值也有差别。不管是指针表、数字表等等的β都是参考值。

网友A:
除了锗管的Iceo影响外,2种测量方法的Ic不同,hfe与Ic正相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锗管的Iceo影响外,2种测量方法的Ic不同,hfe与Ic正相关。

我觉得你总是给坛友误导性很强的说法
首先这里测的是共射直流电流增益hFE,而非交流增益hfe
IC对hFE有影响,但不是正相关

另外更重要的是,晶体管追求的就是Excellent Linearity,即IC和hFE无关,现在的晶体管,起码中小功率的,都能做到,你可以随便找PDF来看。

网友C:
lc与hfe在某一区间是呈正相关,但过这一区间后成负相关,也就是电流越大,hfe越小。国内晶体管尤其是低频锗管的电流lcm值参数就是hfe下降到某一区间的hfe的70%作为lcm。所以坛友说的非正相关是正确的。

网友:
下图为上面所述示意图。从图上可看出,超过一定电流后lc与hfe呈负相关。中间hfe近似水平部位就是对应我们常用静态电流,呈一区间段,在这一段hfe就是较理想的。

网友:
楼主用的晶体管测试仪只能作为定性测量,定量测试只有图示仪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lc与hfe在某一区间是呈正相关,但过这一区间后成负相关,也就是电流越大,hfe越小。国内晶体管尤其是低频锗 ...

认可lc与hfe只在某一区间呈正相关的说法。
“lcm值参数就是hfe下降到某一区间的hfe的70%作为lcm”有资料依据吗?
Icm一般说法是内部pn结和引线允许的最大电流,与Pcm共同归类为“极限参数”,与其它任何参数无关。

网友:
硅管锗管都一样HFE与测试条件有关,没有一个固定值。以前还有专用
正向AGC控制管,最好的测试条件是在实际工作电流下测。

网友:
这个资料我原来在纸质书上看过,有2~30年了,书名忘了,是专门介绍国内晶体管制造,参数等方面内容。这么说吧,国产高频小功率管lc是用pN结来规定lcm的。用引线允许承受最大电流一般国外大功率低频管使用,这就是为什么国外管电流标注很大,看起来很唬人,但你用它的电流的1/2去测量hfe的话,hfe仅有平坦段的30~40%,而中国是实打实的。如3AD6管,它的2A电流就是大约70%平坦hfe值,这可以查它的lc~hfe曲线图。另还有Pcm值,国外Pcm值是指在25℃吋,无穷大散热器时的最大耗散功率,而国产管则是25℃吋,无风的封闭环境里,散热器有具体尺寸,且散热器水平放置并不涂黑,而且管子居于散热板正中心且管壳温度为某一值(锗管55℃,硅管75℃)时的最大耗散叻率。如3AD6,则是在环境温度25℃,且管子放在水平放置无涂黑光亮的120X120x4mm的铝板正中心,当管子壳温为55℃时,这时最大耗散功率Pcm=10w。

网友C:
国外这种标法有点像80年代所谓的音乐功率标注法,很唬人!

网友:
看大师们的回复,又重温了晶体管的一些重要特性知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晶体管,Ic大时测得的hfe大于Ic小时的值,这个有错吗?正相关并非正比例,同方向增加或减少而 ...

您可真能说:
要不您再好好看看书上,什么是 DC Current Gain

该好好更新一下知识了

网友:
不要看到lc极限参数就会认为不能超过它。3AX81是过去我国最常用的管子,其lcm=200mA,过去常用于1~1.5w小扩音机,实际在1.2w以上功率,它的电流均超过了200mA,虽它不会损坏,但hfe己下降很多。这么说吧,用晶体管制作的功放,有些失真与hfe大幅下降有很大关系,也就是瞬时电流超过了某一值,造成hfe大幅下阵形成的,但普通爱好者几乎都不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还有与Icm相关的重要参数饱和压降 一般使用定义 额定压降下的最大电流就是Icm.

网友:
Iceo  大,可以做场效应管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外这种标法有点像80年代所谓的音乐功率标注法,很唬人!

很多大功率管的硅片面积,约5mmx5mm,虽然直接安装在,有良好导热的铜质厚基板上,但想想功耗120W!...

在比指甲盖还小的硅片里,产热量是120W,确实很牛....

所以,3AD6标的10W,应该富余量够足的....

网友:
不清楚现在新的测量仪器工作原理,以前的老的测量仪器是可以使用1000赫兹交流电源来测的。

网友:
建议测试仪的Ic或Ib有几个,这样可以显示不同的各个參数。

网友D:
我记得89十年代国内书籍给出的Icm定义是:Hfe下降到最大值的1/2时的Ic。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89十年代国内书籍给出的Icm定义是:Hfe下降到最大值的1/2时的Ic。

有可能是我记错了,不管怎样,国内大功率管lcm是按hfe下降到某一值的电流,而不像国外是用引线承受电流作lcm值,因此国内lcm比国外低得多。比如3055,我记得是15A,实际也只有5A左右,记得在哪个坛子里看到过,他亲自测过的,与3DD15相当。

网友E:
用手捏着管子测试可以测试温度稳定性,一般只能自己搭电路测试Iceo,采用交流测试放大倍数才能准确测试,那些测试仪,万用表只是给你看一下的,如果有用,也不会用图示仪了。

网友:
这种测试仪的测量结果是很不准确的,特别是对锗管。
只有晶体管图示仪看到的特性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手捏着管子测试可以测试温度稳定性,一般只能自己搭电路测试Iceo,采用交流测试放大倍数才能准确测试,那 ...

所以我两个表都测一下,找找各个指标都接近的管子,配对还是有用的

网友:
指针表测量hFE的公式是 hFE=Ic/Ib(有些指针表会有标注),并未考虑Iceo,所以测锗管误差很大。
根据电路推导出来的分度函数如下,可见硅锗Vbe不同,不能共用标尺,若仅一条则只能测硅管。

网友:
锗管测量倍数偏大的原因是测量电路的结构太简单,一个低电压通过一个电阻提供标准偏流,比如集电极供电电压是2.8v,偏流10微安,用硅管时偏流等于2.8v减去0.7v的be压降再230k除以偏流电阻,得到10微安的偏流,,测量锗管就变成了2.8v减去0.2v的be压降再除以230k偏流电阻,得到12微安的偏流,所以常见的简单测量电路测锗管的倍数比测硅管理论偏大20%左右,测量电路的供电电压越低偏差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