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有人修电话机吗?

楼主(2024-03-17):
都用手机了,家里的固话想取消,又怕有些老朋友只有这个电话号码。现在座机坏了,修还是不修?
谁有电路图啊?

网友:
这个重点检查一下叉簧开关吧,我几年前处理过类似故障.

网友:
应该有10年没有见过电话了

网友:
我还有电话机里的拨号芯片呢

网友A:
工厂各部门电话还在使用中,用内部短号联系。

网友:
什么故障现象?这个还是不难的

网友:
有电路图也不一定可以解决问题,还是对症治疗解决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买一个新的估计也用不了多少钱!!

网友:
物品价格低于维修人工成本,基本上没人维修了。如是小毛病,自己抽空检修还可以,请人付费维修就不值得了。

网友:
前几天60大洋买了一个2. 4 G无绳电话二手的

楼主:
故障现象是:无缘无故地,卡拉卡拉响,像是话筒没有放好一样。
其它功能是正常的:拿起话筒可以拨号,按下“免提”键也可以拨号。来电通话也正常。
拔下电话线,打开检查没有看出问题。装回去,好像故障没有了,但过了几个小时后卡拉卡拉声又来了。

网友:
不用修,还是买个新的,座机的价格现在比较低。

网友:
对,有可能是话筒压上那个东西接触不良。

网友B:
大概率是压簧开关接触不良了,可以拆下清理触点,也可以买新的换上,话说当年卖电话机还剩了不少存货,大概有几十部,有新的也有用过的,回头有时间收拾出来送坛友,不知道有没有人要,还有些八十年代老机用料实在,可能都超重了,家人准备清理出来卖废品的,没舍得,放在阳台也是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是压簧开关接触不良了,可以拆下清理触点,也可以买新的换上,话说当年卖电话机还剩了不少存货,大概 ...

压簧开关检查过了(其实一开始就是怀疑它的问题),是OK的。
现在把(有故障的)话机放到另外的端口(一条线路有几个端口),故障就不再出现了,
原先的端口用另外一部话机,也没有出问题。
天下怪事多,一数一萝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压簧开关检查过了(其实一开始就是怀疑它的问题),是OK的。
现在把(有故障的)话机放到另外的端口(一 ...

不是叉簧故障,是启动三极管漏电流有点大了,更换一个三极管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C:
记得是9018中功率塑封管,不过杂牌机也可能缩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叉簧故障,是启动三极管漏电流有点大了,更换一个三极管可以解决问题。

谢谢提醒,有空的时候检查一下。

网友:
有故障就说明很久了,可以淘汰了。当年那些电路板,元件质量都很一般啊

网友:
应该是内部元件氧化生锈导致接触不良,感觉没必要再修了,买一个新的也只需要几十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是9018中功率塑封管,不过杂牌机也可能缩水了。

应该是高耐压的三极管漏电,型号通常是MPSA42、MPSA92这类的。

查这种管子漏电,还不容易查,需要拆下来用晶体管耐压测试仪来测。而且机子上大概有四五只(忘了具体多少)。

没有测试仪的话,最简单的方法是把这些高压管子都换掉。

网友:
PCB板漏电,确认这故障就是拆开用吹风机吹吹板子就好了,过些时间又犯了,时间长短取决于潮湿程度。

网友D:
楼主哪里的?刚好有两台换下坏的电话机,一台步步高,拿起手柄没声音,一台TCL,拿起手柄免提同时响,需要的话付个邮费送给你。本人在杭州,你不要是偏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哪里的?刚好有两台换下坏的电话机,一台步步高,拿起手柄没声音,一台TCL,拿起手柄免提同时响,需要 ...

谢谢了!我也有许多台座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厂各部门电话还在使用中,用内部短号联系。

我门公司的内线电话线路坏了都懒得修,没人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簧开关检查过了(其实一开始就是怀疑它的问题),是OK的。
现在把(有故障的)话机放到另外的端口(一 ...

俺知道故障所在了。。。

网友:
我剛出來工作時,第一份工是做電話機的,芯片用華幫的拔號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簧开关检查过了(其实一开始就是怀疑它的问题),是OK的。
现在把(有故障的)话机放到另外的端口(一 ...

这种啊,简单办法是把进电话的线那不两根嘛,互换一下,就好了 。不是换端口,是换“正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