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葵花电唱机,放唱片,转速不够的原因。

楼主(2024-03-17):
咨询一下各位老铁:葵花电唱机,放唱片,转速慢,跑调,感觉就是转速达不到,是什么原因??谢谢,

目前,三台,都是这个原因,,,哎。。。。

网友A:
据说这个葵花电唱机,电机是机械调速,要调整转速,要拆开电机,同时调节两个摆锤上的螺丝,再复原,很容易搞坏电机,手艺不精的话,建议找人搭理

网友B:
电压够吗?
电机转动正常吗?
传动惰轮打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够吗?
电机转动正常吗?
传动惰轮打滑吗?

接入9V电源,
电机转动,
靠轮也清理过,也换过,,

都不行。。。

网友:
机械调速,在电机上头侧面,估计是触点老化,调速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入9V电源,
电机转动,
靠轮也清理过,也换过,,

带载的情况下是否9V?如果是直流电机考虑是否磁铁丢失磁力,电机转速下降功率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这个葵花电唱机,电机是机械调速,要调整转速,要拆开电机,同时调节两个摆锤上的螺丝,再复原,很容易 ...

我拆过,很难搞

楼主:
这不麻烦了,,

电机外壳 的确有2个螺丝,但不知道干什么用的,,没敢动。。。

网友:
机械调速会不会触点氧化电流不够转速下降,清理触点再试试。

网友:
即使是电子调速,没有仪器也难以把转速调准。七十年代无线电杂志好像曾经有利用日光灯的调速图片。

网友:
记不太清了,机械调速的,好像电机外壳有孔,用纸封贴的,打开封纸,调速螺丝藏在里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入9V电源,
电机转动,
靠轮也清理过,也换过,,

增加一点电机的电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增加一点电机的电压试试。

机械调速,增加电压没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不麻烦了,,

电机外壳 的确有2个螺丝,但不知道干什么用的,,没敢动。。。

电机侧面有调速孔,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侧面有调速孔,试试吧

嗯,,我去拍照, 看到实物,才能确定。。

楼主:
葵花唱机,,是机械调速,还是电子调速呢???怎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葵花唱机,,是机械调速,还是电子调速呢???怎么区别?

看电路,电子的有调速板,机械的没有

网友E:
怎么是三台有同一毛病,你用的是黑胶唱片还是薄膜唱片?我以前也碰到类似的问题,后来发现是唱片和转盘的问题,如是薄膜唱片,先在转盘上放一张废旧黑胶唱片,然后再放上想听的薄膜唱片,最好再在中心孔(转盘轴)处放上一个金属或橡胶等的压圈。

网友F:
我的经历是:转速是符合要求的,但是抖音(大约相当于2—4Hz 的颤音),唱歌的像含着水在嗓子眼唱的那个味道,嘟噜嘟噜的,
电机拆开:擦拭了机械稳速触点;检查静平衡(感觉不好),靠轮没有老化。
-------------之后好一些,但还是有一点嘟嘟口里含痰的感觉。
该机的收音机部分灵敏度不错。

其电机结构粗糙,比收录机的电机差不少,感觉是街道工厂的产品吧?整机也是玩具厂的产品,估计此机新机在文革时凑合播放广播体操等,不能要求太高,除非换电机,很难杜绝。
只能放薄膜,不能放黑胶(会损伤唱道纹路)。

网友:
用的什么唱片呢?
这个机器只有33转和78转。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经历是:转速是符合要求的,但是抖音(大约相当于2—4Hz 的颤音),唱歌的像含着水在嗓子眼唱的那个味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是三台有同一毛病,你用的是黑胶唱片还是薄膜唱片?我以前也碰到类似的问题,后来发现是唱片和转盘的问 ...

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