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改一台三和大表头电表 N-501D 让输出电压有 3 伏特

楼主(2024-03-17):
以前的指针表都没有 3V 输出要量现代的元件不太好用,又看了别人家都改成功后我也想来改改。

这台是稀少的有源大表,输入感度为 2uA 直流电压档位阻抗是 500K / V,内部有两颗 1.5V 电池供电给 OPA 与表头,没有电源开关。
去年我装上了新的永备一次锂电池过一年后再来量电压,每颗电池电压还是 1.80 V,顺便来量一下这颗 uA776 到底有多省电。
16uA 的电流档只动一点点读数约 1.4uA,看样子这组电池能用上几十年是没问题的。

先要来算一下要将欧姆档电压改成 3V 输出要改几个电阻,都有原理图了还是用软件来算比较快。

竟然只要改一颗电阻就能完成,就是 R24 原本是 2.5M 改成 6.8M 就能支持 3V 的电池了。
X1 档的电阻原先阻值是 25.5R 阻值不改但要换大瓦数比较保险,因为电池电压提高到 3V 电流也变大到 120mA 此电阻持续消耗将近 400mW。

欧姆档供电电池我用 3.2V 14500 650mAH 的锂铁充电电池。

最后来验收成果,输出电压 3.3V。

输出电流有 122mA。

结论:大表还是不错的,内部空间大改装施工容易。

网友:
呵呵,对上号儿了
我是国际友人的翻译

网友A:
谢谢分享
楼主这二都是好表
要我打死不会改它

现在干活交给玩具表

今天要我还舍得或喜欢用它,那就在表笔里折藤。 就是高压硅堆或5-6V的LED都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楼主这二都是好表
要我打死不会改它

就只是换两颗电阻而已,换下来的原电阻都还放在表壳内,随时都能无痕复原的。

老表还是拿来用比较爽,我没想开博物馆放收藏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只是换两颗电阻而已,换下来的原电阻都还放在表壳内,随时都能无痕复原的。

老表还是拿来用比较爽, ...

你真富有

我看比那些老47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真富有

我看比那些老47好很多

本来想先来改旁边的 269 因為他有 22.5V 輸出,但先算了一下要改很多只电阻较麻烦,所以就先拿这台开刀。

MF 系列的表看不惯,没有想用的念头。

网友:
这表内部很新

网友:
国外这些老表堪称工艺品。

网友B:
我的有源版sanwa N-501,放大电路在表头上,和楼主的501D类似。

有源sanwa 501 表头电路

有源sanwa 501 表头电路

网友B:
电路图是这样的。

有源sanwa n-501 放大电路图

有源sanwa n-501 放大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是这样的。

谢谢分享好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有源版sanwa N-501,放大电路在表头上,和楼主的501D类似。

您的 501 表也能改 3V 而且还有 9V 档,我的 501D 受限于波段开关无法改 9V。
请问您有 501 的完整线路图吗?网路间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的 501 表也能改 3V 而且还有 9V 档,我的 501D 受限于波段开关无法改 9V。
请问您有 501 的完整线路 ...

我没有详细的电路图,只有说明书上的简图。

sanwa N-501电路简图

sanwa N-501电路简图

元件位置图

元件位置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详细的电路图,只有说明书上的简图。

所以你也是没有原版的说明书,还好我找到 N-501D 时还有原版的说明书,根据内容的叙述可以让我更清楚的了解他。
N-501 也有找到网路版的说明书但唯独线路图不是正确的,是贴 N-501D 的线路替代。
只是想看一下这两者前后代的差异处。

自己扫描的不是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你也是没有原版的说明书,还好我找到 N-501D 时还有原版的说明书,根据内容的叙述可以让我更清楚的 ...

我有原版说明书,日文版的

说明书

说明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你也是没有原版的说明书,还好我找到 N-501D 时还有原版的说明书,根据内容的叙述可以让我更清楚的 ...

我还有无源版的n-501

无源版501

无源版501

网友B:
sanwa em-1000的说明书,也是这种情况

em-1001

em-1001

em-1002

em-10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nwa em-1000的说明书,也是这种情况

哇!你有这么多台,才真是大富翁!EM-1000 我也很想要。
为何说明书里没有线路图,是因为这是日本版的,还是原厂为了保密故意不放?
我的 N-501D 明书里为何又有线路图?真搞不懂日本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哇!你有这么多台,才真是大富翁!EM-1000 我也很想要。
为何说明书里没有线路图,是因为这是日本版的, ...

应该是设置技术障碍,让使用者无法自行维修吧!

网友:
但sanwa n-201的电路图,就很详细。

sanwa N-201 电路图

sanwa N-201 电路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设置技术障碍,让使用者无法自行维修吧!

Hello Brother ! Do you remember me ?

网友:
引用 网友C:
Hello Brother ! Do you remember me ?

国际友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设置技术障碍,让使用者无法自行维修吧!

都忘了把 N-501D 的線路貼上來。

网友:
楼上更清晰,我的删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楼主这二都是好表
要我打死不会改它

是的,原配才能保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呵呵,对上号儿了 。
我是国际友人的翻译 。

老郑师傅,楼主有源表改3V,那mf63是不是也可以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郑师傅,楼主有源表改3V,那mf63是不是也可以改?

也可以的,把有源表头等效成一个普通表头就行。具体等效成什么参数我没研究过。

网友:
Yes , MF63 can change to 3V . But My MF63 modify using dual range 1,5V and 3V (CR2477)  by dual switch 6 pin. When measurement resistors in board i use 1,5v and when need measurement componants ( diode, bjt takeout from pcb ) i switch to 3V

网友:
Cutting out hole in right side of meter, plugs dual switch and add resistor in gain loop . In resistor Mode , gain not change , but in 3v mode gain = 1/2 orginal

网友:
chihaxinh让我帮他说下,按我的理解翻译一下:
’------------------------------------------------------------------------------
是的,MF63的欧姆表可改成3V。
我的MF63改成了由双刀6脚开关切换的1.5V和3V(CR2477)。
当测量电阻时,我使用1.5V;当需要测量二极管、BJT(从PCB上拆除再测量)时,我切换到3V。

在仪表右侧开孔、安装开关,并在增益回路中加入电阻。
在电阻模式下,增益不变,但在3v模式下,增益=1/2。
‘------------------------------------------------------------------------------
简单说他的方法是:使用3V时,通过手动切换开关,将表头增益减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老郑师傅,楼主有源表改3V,那mf63是不是也可以改?

chihaxinh 给我发了2张图,用来对照MF63解释运放反馈电阻的计算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chihaxinh 给我发了2张图,用来对照MF63解释运放计算方法 。

按习惯,我的会重新计算并修改欧姆档的相关电阻,
但现在,我觉得 chihaxinh 的方案非常实用

网友F:
降低表头灵敏度,对RX1档调零不知是否有影响,范回变窄。

网友:
就是将R1的5K改成2.5K。

楼主:
歐美日的表要加裝一顆電壓切換開關這個洞我挖不下去,如是 MF 系列的就沒問題想怎麼改就怎麼改。
外国的名表要修理或改装都要先想能否搭配以后能否复原,我另一台 269 还没改 3V 就是因为算出来要换的电阻有好几颗不但是特殊阻值而且必须都是美制的 DALE 牌才能符合身价,符合需求很难找到所以没有动工。

这些年会再找这些指针表来用有两个主要原因:
一是偷懒,不用常常开关电源与换电池,一台专量电压另一台专量阻抗很可能连档位都不太需要切换。
二是好看,大表头眼睛一描就大约知道数值多少,数字表的读数有时也不是那么直觉。

楼主:
玩过这台 N-501D 后有几点心得:

ㄧ、有源表的电池数量与电压要越低越好,要采用低电压工作的低功耗运放,要低到 1V 还能工作,采用 ICL7660 这类的正负电压变换电路就不必了,因为电压变换电路也会消耗额外的电力。

二、有源表不用设置电源开关,只要低功耗运放够省电平常不用时让他耗点电有何关系,这台 N-501D 原厂采用 uA776 实测待机电流只有 1.4uA,可能都比电池本身的自放电率还低,只要电池不漏液几乎可以用几十年,我查了一下低功耗运放还有 TLC271 MAX406 LM4250 这几颗都比 uA776 更优秀,但忠于原创我没有更换。

三、有源表改欧姆档输出电压很好改,因为有运放关系所以算电阻网路时不用考虑表头的电流与阻抗,只要改一颗电阻就能如愿。

四、速度响应与阻尼,这是我这台唯一不满意的地方,从零偏摆到满刻度要 3 秒钟,查了一下 uA776 的速度是 0.003V/mS 应该不是 OPA 的问题了,下次有空时再来研究这个问题。

这几点给国产有源表的改机提议例如 MF63 表的使用者,现代元件装在旧时代的表上改的好可以发挥更好的效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降低表头灵敏度,对RX1档调零不知是否有影响,范回变窄。

理论上等效表头的内阻多少会有点儿变化,会影响档位内阻,(实际影响极小,我想应该是看不出来的),
RX1的分流电阻最小,与等效表头并联后,所受牵连也最小。

网友(2024-08-11):
楼主求501D的说明书扫描件。主要求图纸和原件规格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