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判断硒整流二极管和硅整流二极管的好坏??

楼主(2024-03-17):
请教怎么判断硒整流二极管和硅整流二极管的好坏??我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正反向测量得都不通,请问是不是坏了??

网友:
判断高压硅锥我都用用兆欧表。

网友:
用指针万用表。x10k挡测量!正向电阻为100K左右。

网友:
高压整流堆都是若干个二极管串联而成,需要若干个0.7V才能让其导通,你普通万能表肯定没有那么高的测量电压。用高压摇表测量,或者串联一个小功率的白炽灯泡直接接入市电看看呢。

网友:
遇到一台805功放,高压供电是1.5千伏,用了好几个IN 4007二极管串联,你这里是不是也是几十个二极管串的啊,假如30个串联那导通电压就得20多伏

网友:
这个元件不能简单叫二极管,俗称硅堆,很多二极管串联组成,普通万用表是测量不了。

网友:
摇表以前也用过。

网友:
x10k档为12V/15V的指针表应该能测出他的二极管单向特性。

因为硅二极管的微导通电压大约只有0.3V,内部20多只串联,也只有6V多的微导通电压。

楼主:
谢谢各位!!!
明天找块指针表测一下。

楼主:
图一据说是硒整流二极管,请问怎样判断好坏???

网友:
印象中黑白电视机的硅堆是分立的,彩电的好像集成在高压包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