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电子管收音机图纸 这些电阻应该多大阻值?

楼主(2024-03-17):
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
0.1就是100K;1.0就是1M。

网友:
这是比较常见的电阻标注方法,除了k欧姆单独标注后缀,如图中的2.2K、2.7k、300k等,其他150、270为欧姆,0.1、0.3、1.0、2.0均为兆欧姆。300k也可以标为0.3。

网友:
标注电位器1兆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