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贱,分流器形变误差大

楼主(2024-03-18):
网购的0.25级100毫伏10安分流器今天到,测量电阻10毫欧与玩具内阻表刚好对得上。用强磁铁测试分流器全部零件(电阻体、螺丝、弹垫等)都不亲磁,都镀金,明显手工打磨校正过的电阻丝也镀上了金。美中不足的是电阻丝歪近螺丝,大力扳令之正位,测量阻值飘大了0.2%

夹中间是9.99与10.00跳

看来是镀金阻值改变后又扳歪校正的

网友A:
金属的共性,金属丝用防风火机烧一下试试

网友:
当年在企业用电阻丝绕制测温仪表内部电阻是要高温退火一天的,要不阻值会不稳定

网友B:
这个工艺也太落后了吧,这么大的体积才过10A电流。我这个合金电阻都能过30A了

网友:
再掰回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艺也太落后了吧,这么大的体积才过10A电流。我这个合金电阻都能过30A了

和工艺干系不大,我这辣么大一坨(右)也才 33A

网友:
再掰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艺也太落后了吧,这么大的体积才过10A电流。我这个合金电阻都能过30A了

你这玩意儿要过 30A 电流的话,要做好散热才行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和工艺干系不大,我这辣么大一坨(右)也才 33A

老湿啊,俺的毛子货才 32A 也是一大坨,可见你已经赚到了啦,一般人俺不告诉他!

楼主:
馊主意,折弯处越弯越细电阻必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湿啊,俺的毛子货才 32A 也是一大坨,可见你已经赚到了啦,一般人俺不告诉他!

大湿偌你们这种大坨黄晟晟的是本色还是镀层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艺也太落后了吧,这么大的体积才过10A电流。我这个合金电阻都能过30A了

你这种铁片个人不好弄散热,长时额定电流会令焊锡自己流走。

楼主:
又一馊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的共性,金属丝用防风火机烧一下试试

现在没有,有机会试烧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镀金这么离谱的事情也能信?

接插件可能会镀金,电阻镀金根本就测不准。

看来不是正规分流器生产厂家的产品

楼主:
过100毫安看这两表测量的分流器电压降判断电阻确实增大了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种铁片个人不好弄散热,长时额定电流会令焊锡自己流走。

4W的功率用PCB上面大面积铺铜作为散热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湿偌你们这种大坨黄晟晟的是本色还是镀层来的?

赶脚应该是漆的颜色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4W的功率用PCB上面大面积铺铜作为散热区就可以了

问题PCB不是自己设计的不好办,比如我这个标20A电池放电测试板子,电阻两端加两坨锡了还没能过20安。PCB上就留那么一点点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PCB不是自己设计的不好办,比如我这个标20A电池放电测试板子,电阻两端加两坨锡了还没能过20安。PCB ...

一般用不到这么大电流,如果用到了就可以使用PCB大范围上锡+螺丝固定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工艺干系不大,我这辣么大一坨(右)也才 33A

没有参照物不觉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湿啊,俺的毛子货才 32A 也是一大坨,可见你已经赚到了啦,一般人俺不告诉他!

不是吧,就差 1A 对了你这个 32A 是额定电流还是最大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参照物不觉大

干脆直接来把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就差 1A  对了你这个 32A 是额定电流还是最大电流?

额定电流 10A,最大电流 32A

网友F:
有没有可能放一年半载他就自己回去了

网友G:
有个取样电阻,还考虑过要不要掰直它,看了你的测试,不敢下手了,
幸亏早看到了你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可能放一年半载他就自己回去了

不等了,在我目前测量表器还没漂走时把他打磨同回来时数值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个取样电阻,还考虑过要不要掰直它,看了你的测试,不敢下手了,

幸亏早看到了你的帖子

看来阻值已经变化不如掰直重新校准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阻值已经变化不如掰直重新校准校准。

别打磨也别掰回去,你这是机械形变后由于应力导致的微小误差,这种误差经过一段时间放置后就可以自然消除,你打磨校准后过段时间又不准了,掰回去更不靠谱,那样又增加了应力,还有个办法就是热处理消除应力,但不建议你尝试,业余条件下跟赌博没啥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