葵花dc-2A 唱头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24-03-18):
葵花dc-2A 唱头是什么型号的?

好像价格很贵。。。

网友A:
当时国产唱机主要是三种唱头,206、701和C84,206是扭曲型,针杆是透明塑料的,701和C84是弯曲型,针杆是铜片的,701和C84的唱针容易互换,葵花是701唱头的可能性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时国产唱机主要是三种唱头,206、701和C84,206是扭曲型,针杆是透明塑料的,701和C84是弯曲型,针杆是铜 ...

说的对,701的,那东西贼贵,一般二手网上能达到70左右,光铜片加宝石的唱针,也要5-10元。前段时间捣鼓过一台葵花。旧机器才100-150,买的时候一定要看唱头图片,光外壳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对,701的,那东西贼贵,一般二手网上能达到70左右,光铜片加宝石的唱针,也要5-10元。前段时间捣鼓 ...

说的没错,我淘了两个葵花,成色都很完美,可无一例外的都是唱头不行了。

楼主:
我把唱头改了,,,用很便宜的唱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唱头改了,,,用很便宜的唱头,

这个方法值得考虑和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