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se Wave Radio/CD 妙韵一代简单磨机

楼主(2024-03-18):
最近在卧室想听听CD,在海鲜市场翻腾,发现Sony,松下等随声听非常贵,还有可能买回来需要很多时间折腾。所以想看看一体机。
Bose 妙韵的外观一直非常喜欢,特别是3代以前白色的那份优雅的复古的书卷美感一直留在记忆中。
在一阵收索后发现2-3代都是吸入式CD机芯,故障率较高。就800大洋不砍价拍了一台号称没有维修过外观还比较新的一代回来。
试机功能正常,但是听香港的RTHK 2声音明显十分的闷。机器功能没有问题先收货。

网友:
全部读完了,了解了这个机子的怪脾气,谢谢

楼主:
勉强听了一个礼拜,古典音乐的CD还勉强 但是听流行音乐和香港的收音机相当难受,应该在15-200Hz有一个低频的共振峰,就是烧友们说的轰头。怀疑机器有问题,拆开一看,左右喇叭不一样,左边的是一只橡皮边的2.75寸全频,右边的是一只布边的中高音。上网做了一下收索,在HIFI DIY 里面有人说同样的问题。看来这就是厂家的设计。Bose所谓的专利气流团低音技术特意做成这样。想看看有没有办法改善。
试一试故意将两个喇叭对调。明显的低音没了,声音干瘪。而且左右声道音量相差明显。
想想可能是由于两个喇叭的灵敏度不同,厂家在设计功放电路的时候将两个通道的增益进行了调整。使两个声道听起来平衡。而且低音主要是由左侧的喇叭通过长长的迷宫设计的导向孔提供。

楼主:
现这样“清爽”的听了一个礼拜,不轰头,但是也没了Bose的韵味。FM的听感和Sony的5800 收音机一样(但是人声不如5800通透)。

网友:
结构和喇叭还有内部修饰电路一体设计的,阿美利加口味,这需求不如买个日本机子

楼主:
继续折腾,由于在上次对换喇叭后的时候发现除了两边音量不同,并没有感觉到有频响上的差异。因此是不是可以通过只更换左侧的橡皮边的全频喇叭来减少低音的峰呢。
理论上可行,找Bose自己的喇叭比较合适。在网上做收索发现有人说2代声音好很多。估计与拉板和结构都有关。上海鲜市场再收。没有找到合适的二代喇叭,买了一个3代的回来

Bose妙韵三代全频喇叭

Bose妙韵三代全频喇叭

布边双折环

布边双折环

楼主:
由于妙韵3代的喇叭接线插头大一些,只能将一代的喇叭线和插头一起换过来解决,试一试声音可以。
准备安装到箱体上才发现者两个喇叭的接线柱位置不同。3代的在右下侧,1代在正上方!
由于这个2.75寸的喇叭接线板非常靠近边缘,试了一试被音箱箱体阻碍,安装困难,仔细观察顶道德位置是接线庄的尖端,这个好办,将接线庄用尖嘴钳小心往内测和两边弯折一下。再次试装没问题了顺利安装成功。
由于往内测弯减小了接线庄与磁钢的间隙,需要用万用表测量安装后有没有短路。

楼主:
开机,试听效果真心不错!Bose的韵味有了,但是低音紧致自然了,关键是不“轰头”!更难得的是细听左右声道的音量平衡。说明3代的喇叭除了频响曲线不同外,灵敏度和一代的差不多。

下面这个个就是换下来的1代的橡皮边的全频喇叭

楼主:
总结一下,还是买2-4代的妙韵声音会更自然一些。不过CD机的寿命可能短一点。

如果已经有了1代渺韵,可以试一试

本人平时上班忙,这两天感冒症状比较严重,  在家折腾好了顺手写个帖子, 仅供参考.

网友:
不错  曾经想买一台放在床头听CD的

网友:
实际我用下来的效果是,机器不能太靠墙面。距离墙面的距离应该在30CM以上,远点更好!可能是美国的房子比较大,一般在客厅中间或者房子中间使用的比较多的缘故吧!

网友(2024-05-10):
感谢楼主的用心分享

楼主(2024-10-18):
还有一个更简单一点的办法,就是在迷宫倒向管的末端(右侧喇叭的左边的格栅空内,塞入一些吸音棉,减弱所谓的”气流团“,通过调整吸音棉的数量,效果也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