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电流源

楼主(2024-03-18):
看模电书上有一个镜像电流源的电路图,输出Id=Iref,用LTspice仿真了一下,但是发现输出端电流和Iref不一样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不是一个妈生的,电流有区别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个妈生的,电流有区别很正常。

但两个mos管理论上是完全一样的呀,我看书上是这样的电路图

网友:
我觉得你这个图本来就不对啊,哪里不对我也说不上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两个mos管理论上是完全一样的呀,我看书上是这样的电路图

楼主自己想想自己错哪了 请注意电流源(Current Source)和电流阱(Current Sink)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自己想想自己错哪了  请注意电流源(Current Source)和电流阱(Current Sink)的区别

没太懂,是必须要在输出管子那边加一个电压源嘛?但我理解电流源的意思应该是能够直接提供电流,不需要电压源了呀,大佬求解释
我去搜索了一下电流阱,是给不接地的负载提供电流,应该和电流源的输出方向是相反的吧。

网友:
即使是2只mos的特性很接近,一楼电路也会出现电流上较大的差异。原因是加在2只管子d、s极之间的电压不同。

要想得到近似镜像的电流,右边mos管上方的1k电阻不能接GND,应该改接+30V。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太懂,是必须要在输出管子那边加一个电压源嘛?但我理解电流源的意思应该是能够直接提供电流,不需要电 ...

首先你这个真的是一个 sink,其次,你没发现我的 R2 故意设置得很小吗 电路没问题,但工作条件要注意

网友:
因为你的DS电压以及GS电压取得不合理

IR1接近60mA,而M2的DS电压只有30V并且D极R2电阻是1k,M2的电流在接近30mA时M2就会达到饱和,镜像电流源两管必须工作在放大区,否则饱和的情况下M2就是个电阻,电流不再取决于GS电压,而是DS电压,所以M2的电流接近30mA时就不再跟踪M1的电流了,解决办法是R2取小点,或者M2的DS电压和M1取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自己想想自己错哪了  请注意电流源(Current Source)和电流阱(Current Sink)的区别

它这个其实和拓扑没关系,国内一般都是源阱不分的 ,它这个纯粹就是饱和了,IR1都快60mA了,R2取1k是无法接住这么大电流的

网友:
两个场效管的端电压越接近时两个电流就越接近。

网友:
M1电源60V,M2电源30V,电流怎么能没有较大差异呢?使用相同的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