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按键三档调温按键如何工作?

楼主(2024-03-18):
买了一个电加热片,充电宝供电,自带一个按键,可以实现长按开关机,短按依次为高中低温调节。
有朋友拆解过这个按键吗?是如何工作的?谢谢朋友们
手机怎么不会上传图片了?双击图片,对话框跟着手指晃动,然后没有反应

网友:
一个小单片机而已,也不排除是专用芯片。就想手电筒的芯片一样。

楼主:
原来已经传上去了

网友:
厚膜印刷电阻

网友:
长按开关机,短按依次为高中低温调节

++++++++++++++
最简单就是用一个单片机实现,当然也可能有专用芯片:量大的话。如果楼主买过 LED 手电会发现它短按还能实现高中低亮度、三档闪烁呢 这个也是有专用芯片的(但不知道用啥芯片的时候也可以用一个单片机搞定)

楼主:
感谢朋友们的热心回复。
一般简单的小问题,我都是网上自己找答案,不浪费坛子的资源。
这个问题实在是太专业了,没有找到答案。所以麻烦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