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LED灯干扰中波的一种方法

楼主(2024-03-18):
街道上LED门头广告灯太多了,很多用的都是劣质电源,开灯后这些干扰通过照明线会串入附近的用户,对中波产生的干扰特严重,根本就无法收听......

旧货堆里找到一个老松下电视机坏版,剪掉电源滤波器部分,串入我的工作间电源线上面,干扰减小了许多......

未安装之前,只有603KHZ一个强台勉强收听

安装以后,白天,639  657  711  747  846  1008  1170  1404等待,勉强可以试听了。

接地线单独接入房外,用钢筋打入一米以下的大地.

网友A:
中波目前在农村收听效果还行。在城市,干扰太大,即便是用电池电源,也是如此。

网友:
正规一些的开关电源,前面需要有这个滤波器,不过很多都直接用跳线短接了,这还算好的,更简化的在设计PCB的时候直接就给省下了。

网友:
这方法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
我的红灯电子管收音机,直接交流电干扰严重,在电源插头前加这种滤波器干扰小多了。这样只是挡住了进收音机的干扰,并不能消除收音机以外的电源线上的干扰。所以,我认为干扰应该是LED电源直接发出的,而不是高频干扰进入电源线再发射出来的。。

网友:
对于开关电源空间辐射过来的干扰,没什么卵用,用电池也一样有干扰.

楼主:
我是晶体管机子,不是电子管....

实话实说,这个滤波器有些效果.

网友:
有空闲也改制一台,看一下效果

网友:
这东西有一定效果,但最好还是电池供电。

网友:
楼主的方法应该是滤除了LED灯具电源干扰通过处于同一变压器配电系统中的线路传输到楼主家里的电源线上的干扰。虽然收音机用电池供电,但是收听环境周围的墙壁中的电源线你是无法避开的,而这些电源线会像天线一样对外辐射由电源线传导过来的干扰信号。

不要轻易说没效果,实际验证过再发言也不迟。也可能因为你的环境不一样,并没有明显效果,但这也不能证明别人借鉴此法无意义。

网友:
我在入屋线上串上共模电感,凭直觉室内收音机机好了,减少供从电线进来的干扰,但收音机带屋顶上接收又更好一点!

网友B:
好主意,不过串入的话有个问题,功率能承受多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主意,不过串入的话有个问题,功率能承受多大呢

要考虑功率承受?你知道晶体管收音机的耗电功率是多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主意,不过串入的话有个问题,功率能承受多大呢

松下29的大屁股电视机用的,这个共模电感里面的线径挺粗的,我用了20A保险丝,修理微波炉电磁炉,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波目前在农村收听效果还行。在城市,干扰太大,即便是用电池电源,也是如此。

10楼以上的飘窗是个好地方,我家的飘窗上效果很好,其余地方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