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里面有很多脏点求解

楼主(2024-03-18):
亲属家的GOKO王牌32寸电视,我看了下内部有灰尘霉点样的脏点斑块,深色图像看不出,浅色图像看的明显!请教师傅是背光板脏了还是液晶屏的问题?怎么形成的?多谢!

网友A:
因静电等原因引起灰尘聚集在导光板上引起  可以拆屏清理  但风险较大  没有一定的经验慎动手

楼主:
图像显示没有问题,能是背光板受潮发霉脏了吗?如果是的话好找人拆开清理一下!!感谢有维修经验的师傅给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B:
家里潮湿,在散光板 导光板上面产生的霉斑,有的看一段时间会消失,不影响收看....

要是灰尘的话,不会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潮湿,在散光板 导光板上面产生的霉斑,有的看一段时间会消失,不影响收看....

要是灰镜幕埃换� ...

谢谢您,是不是拆开清理一下背光板就好了!

网友C:
是霉斑吧,在前面,不在背光板上。长时间没用还潮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霉斑吧,在前面,不在背光板上。长时间没用还潮湿

不是在屏幕前面,是在屏里面!外面的话很容易就擦掉了!

网友:
受潮或者发霉了,一般脏东西进不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是不是拆开清理一下背光板就好了!

开屏风险极大,也累人,就这一点不完美,最好将就看吧....

网友:
既然会消失,说明是潮气之类的
真正拆屏,也许拆着容易,合起来难

网友:
清理过一台联想17吋显示器,霉点干净了,一不小心,断了屏线,出现很多竖线,没用了。

网友:
潮湿积累引起的霉斑,屏幕越大!拆屏风险越大!我自己的27寸显示器也有!不敢拆!一不小心就报废掉!将就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静电等原因引起灰尘聚集在导光板上引起  可以拆屏清理  但风险较大  没有一定的经验慎动手

统一感谢各位师傅们指点!!!

网友:
估计是发霉了

楼主:
弄好了,背光脏了,多谢各位师傅!

网友D:
电视机也不大,拆开看看吧,顺便擦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视机也不大,拆开看看吧,顺便擦擦

谢谢,上图就是,已经清理干净了!

网友:
我家电视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