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知道微波传输线是怎么焊接的

楼主(2024-03-18):
修一美容爆脂机,微波传输线中间应该是断了,探头不热,从断的那里发热,这根线跟同轴电缆差不多,外皮里边是屏蔽层,再往里是绝缘层再往里是芯线,一头跟磁控管相连,可以拧下来,另一头是跟探头直接焊到一起的,也不知道芯线是实芯还是空心,中间断了不知道怎么修复,买不到探头和线缆一起的配件

探头也叫爆脂头,跟芯线焊在一起

探头也叫爆脂头,跟芯线焊在一起

跟磁控管连接的插头

跟磁控管连接的插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还不知道芯线多粗,但是从探头里边焊接的地方刚看挺粗的,比冰箱的毛细管还粗,跟4平方的铜线差不多

从资料中是可以查阅到电缆的尺寸的,我给你的资料中有。

这种设备用的应该是半软电缆,可以小范围弯曲的,一般为50Ω特性阻抗的,估计不会采用其他规格的。

这里一张表、红色圈着的几种电缆可能与你的类似,比对一下,可以大致了解。

网友A:
电缆和同轴接口都是标准化的东西,你可查询对应的资料应该会弄清。

你的图片不太好分辨,第一张图是什么,第二张接头只看到了一半。

你可上我的网盘下载相关资料:同轴电缆与接头

因为这里不允许百度网盘链接,短信给你。

网友B:
微波还用线传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缆和同轴接口都是标准化的东西,你可查询对应的资料应该会弄清。

你的图片不太好分辨,第一张图是什么 ...

只是和同轴电缆相似,但不是同轴电缆,是传送微波的,第一张图是探头,美容店老板叫它爆脂头,就是减肥用的,可以穿透皮肤加热里边的脂肪,第二张图是一个接口,跟机器里边磁控管连接,磁控管发射的微波通过这根理疗线传到微波头来加热身体里的脂肪,网上卖的线和头是分离的,可以换各种各样的头,以适应身体各个部位的需要,包括男性前列腺和女性私处都有探头,她这个是一体的,不能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波还用线传输吗

磁控管产生的微波再用这根线传出来到探头上,来加热身体里的脂肪

网友C:
这样也行?高科技啊,别乱修。漏电可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也行?高科技啊,别乱修。漏电可是不行。。。

不修咋学习?我们这的美容设备我都修

网友D:
如果真是微波,对人体是有害的,别告诉我剂量小

网友:
年前友人拿来了一个圆盘的东西,说是治疗腰腿痛的微波头让我帮忙看看,
我把保护罩取下来后,看到有两条互相绝缘的不锈钢的钢丝,盘成蚊香那种样子,有两条线接到主机,
因友人说这东西很贵重,我就说了我修不了,也没敢拆开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和同轴电缆相似,但不是同轴电缆,是传送微波的,第一张图是探头,美容店老板叫它爆脂头,就是减肥用 ...

如果是真正的微波电信号,传送电功率的屏蔽线就是同轴线,你将那个导线拍张图片贴上来。你手里拿的那个接头就是一种同轴接头,只是你只给出了接口端面照片,即使是完整的图片分辨准确也难做到,除非上面标注有型号。

同轴电缆有许多种类,同轴接头种类更多,比较熟悉的人也许看看实物就能分清楚,如果接触不多,就需要查阅数据资料根据物理尺寸来分辨,接口与电缆连接,需要一些技巧,焊接到位才能安全工作。

看你的图片端面,可能是N系列的接头,或者是L系列的,搞清楚了同轴接头的具体型号,电缆就可以推测出来了。即使是看起来同类型的同轴连接器,也可能使用不同外径的电缆,接头尾端的螺口开孔直径不同,电缆也会有区别。

我给你的同轴连接器和电缆资料,常用的都有对应的资料。

网友A:
这里找到一个类似同轴接头的文档和图片,可以参考,其他电缆和连接器的连接方法大同小异。
https://wenku.baidu.com/view/83a ... dWelcomeRecommand=1
下载全文需要付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真是微波,对人体是有害的,别告诉我剂量小

跟微波炉里边磁控管是一样的,磁控管发射微波传到探头来加热身体里的脂肪,这个不光是美容,医院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真正的微波电信号,传送电功率的屏蔽线就是同轴线,你将那个导线拍张图片贴上来。你手里拿的那个 ...

另一头是磁控管,在机器里边固定着,没拍照片,这个电缆的另一头就是爆脂头了,也叫探头

这个探头跟电缆焊到一起了

这个探头跟电缆焊到一起了

这是宝上的线图片,两头都有接口,线和头分开的

这是宝上的线图片,两头都有接口,线和头分开的

网上找的图片,卖家也不是很懂

网上找的图片,卖家也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找到一个类似同轴接头的文档和图片,可以参考,其他电缆和连接器的连接方法大同小异。
https://wenku. ...

这么说的话这个线断了可以用这种接头来连接,公母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说的话这个线断了可以用这种接头来连接,公母头

你说的线断了,是那个同轴连接器与同轴线断开了?

如果是这样,处理不是太难,这个连接器是可以拧下来的,拧下来后,就与我前面给你的图片相似,内部有插针,绝缘垫片、金属垫圈什么的。拆开时,慢慢操作,弄清内部的结构、垫圈等是怎样安放的。修复时,需要切削好电缆的外皮、屏蔽层、绝缘层,尺寸要符合连接器的要求,再将电缆铜芯线插进插针孔(用过的插针有焊锡),用焊锡焊好,再拧上去。

切削电缆是关键,尺寸一定要符合要求,这个可以在拆卸原来的连接器时仔细观看不难掌握(建议用卡尺测量)。工厂批量采用专门的工具切削电缆,个人操作,只要细心,弄到位是没有问题的。需要提醒的是,电缆在这里是连接桥梁,也有阻抗匹配问题,连接器做好才能满足匹配要求,不过规范的产品都有保护的,如果缺少保护,一旦失配,有可能损坏电路的!

下面是我以前用过的一些连接器和同轴电缆,看起来都是N型连接器,但是使用的电缆粗细不同,所以,电缆和连接器是需要在尺寸上匹配的。你只是修复断开的电缆,操作就是拆开连接器、重新切削好电缆,重新焊接到位。如果你要去另外购买电缆和连接器,型号一定要弄清楚,电缆要与连接器匹配,连接器要与你的机器上的母头匹配,否则就会白忙一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线断了,是那个同轴连接器与同轴线断开了?

如果是这样,处理不是太难,这个连接器是可以拧下来 ...

是的,跟你这个差不多,不过是从线的中间部位断了,截掉的话不够长,所以考虑买根电缆回来换上试试,现在主要是探头那边如果是锡焊的话还好说,如果是铜焊担心会不会把绝缘层给烫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跟你这个差不多,不过是从线的中间部位断了,截掉的话不够长,所以考虑买根电缆回来换上试试,现在 ...

不会用铜焊的,因为电缆即使耐温,也只是能够承受焊锡的温度,而且电缆的芯线也不粗。小心拆卸下来查看。
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用铜焊的,因为电缆即使耐温,也只是能够承受焊锡的温度,而且电缆的芯线也不粗。小心拆卸下来查看。 ...

现在还不知道芯线多粗,但是从探头里边焊接的地方刚看挺粗的,比冰箱的毛细管还粗,跟4平方的铜线差不多

网友:
搞根物理发泡50欧同轴电缆就行吧,耐功率高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资料中是可以查阅到电缆的尺寸的,我给你的资料中有。

这种设备用的应该是半软电缆,可以小范围弯曲 ...

谢谢师傅,昨晚去把那根线拿回来了,用户屋里光线不好,拿回来之后看清楚了,电缆是天津九0六厂出的,型号是SYV-50-7-2,接头是标准接头,已从网上订好了,卖家给做好一个头,那个蚊香盘状的是一根铜线盘起来的,锡焊,低熔点焊锡,很轻松就焊下来了,到时候回来试试能不能行,电缆很便宜,做成专用的身价涨了好几倍 ,现在就差芯线跟蚊香盘连接的一段铜管了

电缆跟探头连接的地方

电缆跟探头连接的地方

拆开的探头

拆开的探头

电缆型号

电缆型号

标准的接头

标准的接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师傅,昨晚去把那根线拿回来了,用户屋里光线不好,拿回来之后看清楚了,电缆是天津九0六厂出的,型 ...

不用客气,借用这个平台,大家相互切磋和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找到一个类似同轴接头的文档和图片,可以参考,其他电缆和连接器的连接方法大同小异。
https://wenku. ...

买来的屏蔽电缆已用上了,客户说跟原来一样 能穿透皮肤深入加热,卖家还给做了一个头,很便宜,一旦用到医疗或是美容设备上价格高的离谱,刚才看了一下和他配套的磁控管,跟微波炉里边的一样,就是前边发射孔改成了可以跟电缆连接的标准接口,价格更是普通磁控管的n倍,功率还小。坏掉的电缆割开看了,不是断掉了,而是跟屏蔽网短路了,当时也没测量

网络上的图

网络上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