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背光正常吗?

楼主(2024-03-18):
一台电脑的液晶显示器,用的是老款高压灯管作为背光,发现天气降温后背光就会明显变暗很多,天气回暖后背光又会鲜亮起来,已经把背光亮度调节到最大档了。
是不是意味着需要更换高压灯管背光条了,但是我查资料看高压灯管如果老化了的话一般会出现四周角落变暗的特征,可我这个没这个特征,四周和中心整体亮度还是蛮一致,难道是配套的背光升压驱动电路老化了?

网友:
这是不是有电容不行了,我就碰到过有电容受温度影响的。

网友:
     看灯管怎么布置的,老化了亮度 色温都降低,但边角不明显,气温低于10度以下开机明显亮度 色温下降,恢复不了,不过正常的屏也要过几分钟,热了就正常了.

     四周角落变暗灯管严重老化了或者长期高亮工作灯管两头把里面导光板烤焦了,如果导光板烤焦只能报费,换灯管后还是四角暗发黄,我从十多台24小时工作了七八年优派vp211b专业屏只拚出了三台完美的,大多导光板都烤焦,无修复价值.

     你这个屏灯管有点老化了,老屏换灯管得特别小心,不能踫伤软印刷板,老化很脆了,我报费过21.5寸屏好几块.

     能用别去动它,老屏风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