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TPR30-30电源

楼主(2024-03-18):
电源短路时不输出电压和电流。CC指示灯亮

外观

外观

变压器和继电器

变压器和继电器

控制电路板

控制电路板

整流滤波电路板

整流滤波电路板

原理图

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实践采用的是水泥电阻。

买了20个绕线电阻0.33欧6瓦的,两个并联使用电阻值为0.1515欧与图纸要求差异不大

楼主:
取样电阻是哪个?

网友:
0.15欧姆10w的2个

网友A:
取样电阻烧了吧?导致阻值偏大?

楼主:
把电阻换成0.1欧的有啥结果,换成0.22欧的有啥情况? 0.15欧的电阻不好买。这电源上的取样电阻阻值都不是0.15欧了,发生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样电阻烧了吧?导致阻值偏大?

电阻阻值变大了,有的是0.3欧,有的是0.27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电阻换成0.1欧的有啥结果,换成0.22欧的有啥情况? 0.15欧的电阻不好买。这电源上的取样电阻阻值都不是 ...

其他地方不动,改成0.1欧姆,则最大电流成了15a*1.5/1.0=22.5A。我怀疑输出的保护二极管短路了

网友C:
设置恒流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地方不动,改成0.1欧姆,则最大电流成了15a*1.5/1.0=22.5A。我怀疑输出的保护二极管短路了

取样电阻是六个,因为有六个C7614三极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取样电阻是六个,因为有六个C7614三极管

顶楼照片是故障状态下的照片吗?

显示输出15A,实际输出测量了吗?
实际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恒流正确吗。

恒流如何设置,帮忙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楼照片是故障状态下的照片吗?

显示输出15A,实际输出测量了吗?

不是故障状态,是串联一个二极管后电流可以正常调整,短路不可以调整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恒流如何设置,帮忙说下

正常使用是短路,然后调整限制电流到目标,然后断路,调整电压到目标,后面就可以用了。

网友C:
正常使用时短路正负极端子,然后调整限制电流旋钮(左边1电流细调  电流粗调)到目标输出电流,然后断开短路路,调整设置输出电压到目标,后面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使用时短路正负极端子,然后调整限制电流旋钮(左边1电流细调  电流粗调)到目标输出电流,然后断开短 ...

短路时电流调节旋钮无用.必须串二极管才能调节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短路时电流调节旋钮无用.必须串二极管才能调节电流

采样电阻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电阻换了吧。

改成绕线电阻好,还是改成金属膜电阻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成绕线电阻好,还是改成金属膜电阻好

功率够,精度够就行吧

网友A:
很多实践采用的是水泥电阻。

网友E:
短路输出后,你想输出多少v,多少A?^_^
是想浓烟后高唱“英雄赞歌”吗?如果是想那样的话,取消过流保护功能即可~
0.15欧大功率小阻值电阻,没有专用仪表进行检测,仪表读数往往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短路输出后,你想输出多少v,多少A?^_^
是想浓烟后高唱“英雄赞歌”吗?如果是想那样的话,取消过流保护 ...

使用双臂电桥测量就行

买的6瓦0.33欧

买的6瓦0.33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取样电阻是六个,因为有六个C7614三极管

按你描述,该电源3030,30v30A,六个7614调整管,都是10w0.15欧限流电阻。你更换成0.33欧6w并联,相当于一个0.1515欧12w限流电阻,功率大原来2w一个。原来0.15欧10w设计,如果可以保护电源调整管,那么,你现在所为,调整管将过热或者失去限流保护而损坏。弊大于利!当然,如果是应急情况下,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你描述,该电源3030,30v30A,六个7614调整管,都是10w0.15欧限流电阻。你更换成0.33欧6w并联,相当于 ...

5瓦0.3欧电阻实在不好买到,这个电源目前极限的电流29A

网友:
引用 楼主:
5瓦0.3欧电阻实在不好买到,这个电源目前极限的电流29A

找找10w150毫欧康铜丝电阻

网友(2024-04-20):
电流表后面那个可调调整一下试试,这种像是电流表过了最大量程。